[其他] 拆修电动车喇叭开关

楼主(2025-09-02):
最近发现电动车喇叭声音变小了,而且要很大力按才能出声,这个还是有安全隐患的,要修一下。

这个触点明显都黑了,刀片打磨了一下,又喷了点wd40,明显声音大了很多,而且也不用大力按了,轻轻按就有声音。

雅迪的做工还可以,线头都打胶了

网友:
喇叭有啥安全隐患的,开慢一点礼让一点比什么都安全...

二○二五年九月二日

网友A:
发黑是进水还是功率太大造成的?

网友B:
刮一下也用不太久,喇叭瞬间电流最少10A

网友:
看接触点好像是进水生锈,处理方法可以,最好更换新的更耐用

网友C:
看起来是氧化造成的接触不良,这种接触点应该是有镀银才不易氧化吧。

网友D:
这是进水生锈了吧

网友E:
我有个修车朋友,不用啥神油,就滴点煤油进去,然后多按几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进水生锈了吧

没有进水,就是大电流发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是氧化造成的接触不良,这种接触点应该是有镀银才不易氧化吧。

是的,银是不可能有的,铜的我已经知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黑是进水还是功率太大造成的?

功率太大造成,没有进水

网友:
氧化造成的

网友:
机械式的容易触点发黑

网友:
刮不行,得用纸抛光

网友:
用久了有点锈蚀。。。。谢谢分享

网友:
电动车喇叭开关基础不良可能是下雨进水导致的

网友:
一看就是进水造成的弹簧都生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修车朋友,不用啥神油,就滴点煤油进去,然后多按几下就好了

俺平时就是这么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刮一下也用不太久,喇叭瞬间电流最少10A

如果按 12V 供电算的话,10A 有120W 功率了,有这么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