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13更换屏幕

楼主(2025-09-02):
同事手机,说是前几天不小心屏幕泡海水了,前天开始屏幕出现横纹,模糊不清。他自己拆开想看看屏幕,结果屏幕直接拆报废,并且还拆不下来,拿过我看,检查发现屏幕的中框没有拆下,屏幕拆分层了,搞的屏幕发烫,电池没有电,拆开电池用万能充激活电池,安装SIM卡,测试电话能打通,TB购买拆机原装屏幕280.到了测试正常,拆下屏幕上感应排线,安装修复

屏幕拆坏

电池充电

新屏幕

没有写码,显示部件

网友:
围观玩水果的壕...

二○二五年九月二日

网友A:
好奇怎么能让仅屏幕泡海水,还好其他地方没被腐蚀到

网友B:
换屏还要写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屏还要写码吗

屏幕上有编码,因为屏幕拆坏了,读不出来原来编号,不然可以写码,这样手机就不会显示未知部件,其他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怎么能让仅屏幕泡海水,还好其他地方没被腐蚀到

屏幕朝下,泡了一会儿

网友C:
能维修手机的都是高手,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维修手机的都是高手,学习了。

谢谢夸奖,

网友D:
我的IP手机有坚线,什么时候也拆开拔插线排线看能不能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IP手机有坚线,什么时候也拆开拔插线排线看能不能搞好。

那款型号,正常竖线是屏幕问题,建议不要去拆,拆了容易故障扩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款型号,正常竖线是屏幕问题,建议不要去拆,拆了容易故障扩大。

8,小摔过几次。竖线热天突然就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8,小摔过几次。竖线热天突然就出来的。

热胀冷缩,屏幕玻璃连接排线位置,还是不动好

网友:
会换屏的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胀冷缩,屏幕玻璃连接排线位置,还是不动好

主要是竖线后来每年都会多一条,或几条。
我猜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万能充有年头了

网友:
泡海水了,到时里面的零件不是也会慢慢的腐蚀掉

网友:
泡海水了,到时,里面的零件是不是也会慢慢的被腐蚀掉

网友:
A15依然能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