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共享充电器没输出电压 是坏了吗?

楼主:
人们说把控制板剪掉,两头一接就能用。剪掉后,我测了一下充电头输出的电压,显示零点几然后就一直降到0.

以为要接上控制板才会输出电压??  接上充电线,插手机也没反应。  应该是坏了吧?   我还以为得到了一个优质的5V电源。

网友:
大概率是坏了

网友:
输出如果没有电压那就是充电器电源坏了

网友:
还有这个共享充电器小板是负级控制,不用剪线,把负级直联就好破解

网友:
这种情况是坏掉了,共享充电器里面得不到优质的5V电源,只是一个很简单很普通的公模电源而已,共享充电器能利用的就是它的充电线,绝对的纯铜线材,其它没有什么可利用的。

网友:
5V2A,这充电器也不会太好,太好成本太高,不符合资本的利益

网友:
坏了,建议开壳查看

网友:
估计是电源坏了

网友:
5V的没啥意思

网友:
小板直接改直通就可以

网友:
这些都可以直接连接就行了。。。。谢谢分享

网友:
应该是坏了

网友:
测了一下充电头输入电压是否正常?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
有没可能是破解的方式不对?

网友:
有可能充电器就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