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测试一个号称智能语音的声控灯,这货语音识别能力太差了,智商税?

楼主(2025-09-04):
去年1块多钱撸的,心想也能玩玩,测试下来结果没得玩

灯外观,U口直插

参数指标及语音指令

背面

撬掉正面的散光板

板子一览无余

8颗白光+8颗黄光2835 LED灯珠并联,分两组

控制部分是1颗8脚芯片+MIC

不知名的芯片,那串字符查不到

装好简测一下
灭灯时的待机电流,13mA也不小了

语音能控制灯

最亮时的电流,也不过1.3W,和标称最大的5W比,缩水太多了

最暗时功率

这货靠近用语音控制都有点困难,远场语音就完全不响应了,当然1块多还要啥自行车!
既然靠近了,不如用手方便,唉!没啥玩头,先吃灰,以后有机会改成开关控制

网友:
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A:
这灯的应用场景是双手都在忙的时候……

网友B:
语音识别能力太差?
楼主,是你的口味太重、、、、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语音识别能力太差?
楼主,是你的口味太重、、、、鸟。

不是口音,是口味、、、、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灯的应用场景是双手都在忙的时候……

看得出来是个老司机!

网友:
主要是容易误触发,外部干扰,再识别不准是环境音的问题,你再说指令时,另一个人说话就会干扰到,晚上用还能对付用

网友:
话说是不是山东话识别会准一些?!

网友:
有没有可能你的普通话不标准?

网友:
这些厂家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你的口味太重

网友:
我试过,跟电源有很大关系,搞干扰做的不好,换几个充电头,有一个基本不识别。

网友:
同款吃灰中,晚上跟一个灯要一本正经的大声说话很诡异

网友:
聊胜于无吧

网友:
我也买过类似的产品,有时候自己就亮了,或自己换了颜色,误动作极大

网友:
开孔与咪头位置不匹配,所以声音传递受阻才要靠近,试着给咪头正对的地方开个孔试试,应该就不用靠很近了

网友:
玩具级别,不要太较真儿了吧?

网友:
可能需要语音适应吧

网友:
led加外壳都不止1元吧

网友:
改成常亮算了,可以当手机摄影微距补光灯,中间放摄像头,边缘环形补光没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