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先锋落地扇

楼主(2025-09-02):
落地扇有N年了,终于打字快档,也不转了。

楼主:
其实就是 转子 轴承处磨损,导致阻力大增。拆开后 处理干净 加点油 就OK了

网友:
开放式电机,这种维护方便。加WD神油清洗后,再加点汽车机油就行了。别加缝纫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 转子 轴承处磨损,导致阻力大增。拆开后 处理干净 加点油 就OK了

如果有磨损,加了油也用不久。

网友:
买的无刷电机做的风扇,,用了很多年没啥问题

网友:
这种电扇电机故障大都轴缺油造成的。

网友A:
网购一个双轴承电机,上45W,然后加一个2UF的电容和开关做成6档风扇.

网友:
修修再用3年。

网友B:
缺油了,加点油即可,想管时间长点,拆开把油毡泡满油,再把外面缝隙涂满黄油。

网友:
风扇外观一般,电机不错,铝壳的,保养好,用个几十年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一看就是纯铜电机

网友:
这样的电风扇,故障比较常见,维修方法明了。

网友:
估计换轴承外壳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购一个双轴承电机,上45W,然后加一个2UF的电容和开关做成6档风扇.

这个方法好,电容串联电机转速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缺油了,加点油即可,想管时间长点,拆开把油毡泡满油,再把外面缝隙涂满黄油。 ...

现在好多风扇没有油卡毡了

网友:
这先锋似乎是名牌。我也有台类似的,用铸铝壳,也没哪一家了。铜线电机

网友:
现在的电风扇用不了几年,转轴就容易卡住,遇到很多。

楼主:
总结一下,加油后 没有用几天 就不行了。PDD上购了一个新电机 十几元。换了后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