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个倍思氮化稼65w 2C1A Gan5 pro

楼主(2025-09-02):
质量挺好的电源,在同时充电脑和充电宝,都有pd快充。
正常来说有限功率保护呀,只听沉闷的啪声。
灯不亮,没输出了。
网上找教程拆开,接近无损。但里面有散热胶,好在易拆。

楼主:
拆时摄子太尖,干了电容一个口子,好在手上有个板子代换。

问题点千篇一律,都是输出短路,有个贴片电容外表破了,拆下来短路,再量就好了。

楼主:
还不放心,把保险丝和gan都挖出胶来测量了下,正常,装机找电,活了。
打胶水,完工。
贴片电容手上不确定有25v的,所以就缺一个不焊,每组有3个贴片和一电解120uf,将就用。

没细拍图不想全挖胶影响散热,主控用南芯的。

交个小作业,让大佬们批评指正

网友A:
陶瓷电容裂了不能用了会短路。

网友B:
插座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座该换了

平时不用的插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瓷电容裂了不能用了会短路。

是的,短路了

网友:
聊聊怎么拆开,谢谢

网友:
快充伤电池啊。。。。。谢谢分享

网友:
恭喜楼主!同时谢谢楼主分享。怎样无损拆开的,能否也分享一下?

网友:
这种小功率的场合,只要里面的材料好,是正宗的磷铜,作为维修人员来用其实更加方便。国内、国外的电器都能插。如果是接在隔离变压器上就更安全了。

网友:
我有个remax的1C1A的65W氮化镓,先是C口协议不识别了,然后A口电压也不正常了,估计是协议芯片坏了,影响到稳压反馈了。

买回来合计没用过10次,一直放在包装里没取出来,倒坏了,经常用的那个反而没问题。

至于维修,也不想搞,对我来说破相的东西就算死了。

网友:
看这样子散热不行。

网友:
灌胶不好搞

网友:
那个贴片电容应该是降低高频纹波的。

网友:
这样的电源都能拆开,不错

网友:
倍思也是个品牌

没看到氮化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不放心,把保险丝和gan都挖出胶来测量了下,正常,装机找电,活了。
打胶水,完工。
贴片电容手上不确定 ...

带胶的电源修起来有些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