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种散热垫,什么牌子比较好?

楼主:
电脑CPU外的其他芯片,好像一般用这种散热垫,什么牌子比较好?

网友:
都差不多的

网友:
霍尼韦尔,没有问题.

网友:
莱尔德,不过比较贵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

网友:
肯定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莱尔德,不会错的,就买这个

网友:
还是买贵点的,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
质量与价格基本成正比

网友:
还是买贵点的,质量与价格基本成正比

网友:
价格不高,估计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