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bd mini 电子负载 连接电脑

楼主(2025-09-02):
手头有一个多年前购买的ebd mini 电子负载,用于测试电池。买的时候用winxp系统,连接电脑很正常。然后多年未使用,前几天找出来,在win11上安装驱动和软件,软件显示串口可以连接上,但是“运行模式”中显示未连接,各种功能也无法调用。有解决方案的朋友帮帮忙哈。

网友A:
波特率和串口端口要选对

网友B:
图上显示的COM7端口不正确吧,重新选择端口试试。

网友C:
也有这个软件,抽空也试试在WIN10上安装一下,看看是否能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显示的COM7端口不正确吧,重新选择端口试试。

谢谢!可是只有com7可选,软件中没有其他的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和串口端口要选对

好哒,我在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这个软件,抽空也试试在WIN10上安装一下,看看是否能正常运行。

您得空试试,要是可以,分享分享哈。

网友D:
win11上好多软件不兼容,要用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11上好多软件不兼容,要用win7

谢谢,找时间我试一试

网友:
win10可以用,我就在用,看看是不是驱动没装,在WIN10的设备管理器中看看是否已识别,COM7不一定是这个设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11上好多软件不兼容,要用win7

在win7上确实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