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奇怪的水泵 没坏但抽水不给力

楼主(2025-09-02):
停水了就用水泵上点冲凉的水,结果抽水很慢,把水泵拆开看看咋回事

看电机也挺正规的。单相电容运转电机,重庆仪表电机厂

泵子也拆开看看,原来是轴流式的,叶轮、泵轴还是铜

取下叶轮下面的压盖 ,是一个滚珠轴承

从电机端卸下泵头,电机轴与泵轴还是软连接,拉马推出泵轴,样子也特别

所有零件这样子

啥也没坏,不知咋就抽水不给力啊!

网友:
这块属于知识盲区,只能路过。

网友A:
轴流的,压力太小,设计不合理,压力低不说,轴流泵的大流量也没了

网友:
泵别看很简单,实际不好搞

网友:
对这个泵不懂,怎么叶片那么小

网友:
检查下电容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
这是机床冷却液泵,没有吸程,扬程也不大,楼主所需的应找离心泵。

网友:
是不是可以抽密度高的液体

网友:
这个应该需要水高过叶轮才能上水

网友:
没见过这种水泵

网友:
铭牌太模糊,看不清楚是多大功率的。

网友:
应该是9楼所说的情况。

网友:
是不是先灌满水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流的,压力太小,设计不合理,压力低不说,轴流泵的大流量也没了

这种机床泵故意设计成这样,管道堵死不会烧电机

网友:
看看密封情况吧

网友:
检查电容和轴承

网友:
没看明白,等高手来指导。

网友:
反正拆开了,先通电空转电机看看转速如何?有无卡,启动电容也可以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