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公开两个SM2262EN固件:SM2262EN_YMTC_MPT0624A_FW42G2U67A/NoIM_MPT1230C_FW42B9T6TB-NoKey

楼主(2025-09-02):
1、 SM2262EN_YMTC_MPT0624A_FW42G2U67A,这个固件在一个群里,看见有人放出来,但是没给授权文件,没有key,用不了
      上班摸鱼,移花接木了一个授权文件过去。

     分卷压缩包,下载后带z01 z02 z03的文件,去掉后缀.zip

2、SM2262EN_NoIM_MPT1230C_FW42B9T6TB-NoKey,这个固件放出来的比较早,但是一直都是标识nokey,用同样的手法,也分享出来。

      同样,记得改后缀

3、 家元不够的,请移步: https://www.microce.com.cn/

最后,只是绕过了授权,至于能不能开,请各位自测!

网友:
不管能不能开,能花时间造福大家就是好同志,

网友A:
YMTC那个,从某部落搞下来,发现里面没key,那感觉简直比吃了绿头苍蝇还难受

网友:
楼主很好,还有分流。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YMTC那个,从某部落搞下来,发现里面没key,那感觉简直比吃了绿头苍蝇还难受 ...

已经把授权给补上了,可以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把授权给补上了,可以玩了

不会打开软件就报错了?

网友:
Read ID after Reset CPU Fail 0x06

开完不识别 报错:Read ID after Reset CPU Fail 0x06,看样子是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完不识别,看样子是用不了

你这个报错明显是其他问题。

网友:
等个成功案例

网友:
甭管能不能用,下载试试。感谢分享。

网友B:
我测了下 jgs那个似乎开不了 卡100% reset失败
盘没问题 我用原包能开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测了下 jgs那个似乎开不了 卡100% reset失败
盘没问题 我用原包能开过

那可能流出来的固件就有问题,因为我只是对它授权做了操作,其他并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测了下 jgs那个似乎开不了 卡100% reset失败
盘没问题 我用原包能开过

另外一个我测试过了,倒是没啥问题,所以绕过授权这个操作,应该是不会影响固件的。

网友:
感谢大佬公布,https://www.microce.com.cn/,这个也挺好用的,希望长期运行下去。

网友C:
第一个固件好像是我发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固件好像是我发出来的

所以,就是你!发固件故意把授权删掉?小心GG变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就是你!发固件故意把授权删掉?小心GG变短.....

不是我删掉的,我是从另一个大佬那边拿到的这个固件,拿到的时候就没有授权,我到现在也没要到授权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