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国产万用表的节操

楼主:
有人拿去量市电,结果是330V,离了大谱。一个测量工具,就像一把尺子,准确是基础,胜利表如此错误读数,此刻已经彻底没有脸了。

别的不说,误差也不说,只说这种测量错误,对于一个表,没有更糟糕的事情了。

万用表可以不亮,可以报警,可以误差大,可以按键失灵,可以显示老化,可以掉胶皮。这么多坏法,选择哪一种都能理解,但是,它选择了显示错误的结果。节操没有了,骗子。

网友A:
你讲的太深奥的,看不懂在说什么 。

网友:
这正是福禄克之流村子的意义。

维修中测量到一个比较异常的数值,杂牌表会怀疑表坏了;用福禄克就笃定电路有问题。大概就这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讲的太深奥的,看不懂在说什么 。

意思就是说国产万用表可以不亮,可以报警,可以误差大,可以按键失灵,可以显示老化,可以掉胶皮。但是就是不准坏,坏了就是罪该万死,谁让你不去买187

网友B:
用了15年的表,有磨损和损坏也算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15年的表,有磨损和损坏也算正常。

损坏的方式太不体面。

网友:
我以为福禄克社死

网友:
感情你好几个福禄克

网友C:
这样坏的才体面,悲壮!

网友D:
没有绝对性的,啥表都可能坏。
说的好像福禄克就不会坏似的。。。
城阳电工,七剑下天山还不是因为福禄克坏了,都信福禄克准导致的。
结果垃圾表读数正确,一群师傅都不信。还是城阳电工来,才判断的福禄克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坏的才体面,悲壮!

这算是很悲壮,也算是很体面,自爆了。

所谓不体面,就是明明坏了,却不能一眼看出,迷惑用户,就是诈骗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绝对性的,啥表都可能坏。
说的好像福禄克就不会坏似的。。。
城阳电工,七剑下天山还不是因为福禄克坏 ...

万用表的坏法千万种,但是最卑劣的就是显示错误的读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万用表的坏法千万种,但是最卑劣的就是显示错误的读数。

是的,尤其是福禄克表坏了,出现错误时误导更大,很多人觉得它贵它准,反而忽视了垃圾表的正确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尤其是福禄克表坏了,出现错误时误导更大,很多人觉得它贵它准,反而忽视了垃圾表的正确读数。 ...

假如不信任手中的表,平时很痛苦

网友:
哈哈,楼主和汤姆张一样,被媒体定义为国产万用表界的黑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有绝对性的,啥表都可能坏。
说的好像福禄克就不会坏似的。。。
城阳电工,七剑下天山还不是因为福禄克坏 ...

哪个视频啊,想去观摩一下

网友:
城阳电工测市电400多的也有,这很正常吧

网友:
热闹了,装备大比武!只为一个真理
引用 网友E:
哪个视频啊,想去观摩一下

关键词  大比武  你搜一下看一下就知道,干扰只有一个垃圾表准的天宇3266钳表好像,结果一群师傅认福禄克,导致研究故障研究了4天,没研究出来,喊的电工。
不是基层电工,都配备高端福禄克和国产高端表的,大部分电工或者说全国50%基层电工都是用的垃圾表在工作。

网友:
数字表测量电压严重不准,第一件事是换电池。工作前校表不是日常工作么?

网友:
楼主的文彩好,词汇多,国产表不好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