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看!!福禄小狗狗的节操又掉了

楼主(2025-09-02):
看到这些人我实在是想扔一个火腿肠,火腿肠上抹辣椒,福禄克的质量有目共睹,但是大规模出现问题的表也是一大堆,
1.第一代87的设计问题,测量电压会跳动好像,我记不清了,福禄克紧急停产,
2.112的断轴王还用说嘛,
3.187的外壳固定轴,pcb的插孔漏电
4.287的电流感应led经常掉,压敏电阻磨损
5.117和179的丝印,虽然是小问题,但是15b+的丝印质量那么好,你117 179就不能改一下吗,绝不!!
6.最大的致命问题是福禄克15b+这款销量王,pcb质量很一般,好多15b+的pcb会漏电,这个pcb漏电不是腐蚀漏电,就是受潮漏电,可能是批次问题?但是非常的多,
7.17b max才上市多久,电流检测坏的也不少
  当然福禄克的质量总体是第一水平,以上举例子有的不常见,有的非常的多,那些非常的多的难道视而不见吗,
  非要做福禄小狗狗吗,那个国外的有防腐剂的火腿肠就那么好吃吗?
  非要把你这个小狗狗去广西玉林做成香肉吗?

这些整天福禄克小舔狗,说白了,哪怕是40 50岁了,还是和那些脑残女粉丝,我家哥哥肖战,王一博天下第一,一路货色!!!呵呵

网友:
福禄克并不是第一好,这个世界上好的万用表还很多。

赞同你的观点,破福禄克最终目的也是赚钱,所以说过度吹没意义,平常心看待即可,国产表也没必要过度贬损,反正就是一个工具属性,对得起买的那份钱就可以了

至于为什么说破福禄克和你的看法一样,上面那些型号也都是塑料不行,太薄了,时间旧了就容易脆裂

还有关于说福禄克是为了“赚钱”,回想当年87初代的时候,数字万用表使用频率最多的就是那个拨码盘,初代设计使用的那种几乎不会坏的立体铜片卡位拨码盘,换句话说当你在转动拨码盘的时候是转轴内的一片接触铜片和固定柱上的鸭嘴咬合片接触,完成线路切换工作(我简单描述,懂得人自然会懂)。后面说什么升级,改成了直接在PCB上镀一层金箔层,使用刷子滑片接触,美其名曰是升级,实际在我看来就是降级,或者说是为了批量生产而弄的,你想想若福禄克真的是为了质量,不是奔着赚钱的目的,为什么要升级?其背后的目的不用我说。所以最终福禄克就被我看野了,不过也就是为了赚钱的一家公司而已

网友:
虽然问题多多,但瑕不掩瑜啊。

网友:
pcb会漏电了测量还准吗?我没福表,以为论坛某人说的福禄克测量值每个字都有用是真的呢

网友:
我有俩福表,一个 f101, 外壳屏幕左下角裂了;一个f15b max, 背撑卡扣扣不紧了,还err返修过。

不过我最近都不用手持表了,小电压,都用镊子测。 真要想可信度高,咱用 4282 和 34401a

网友:
比是德强多了,又贵又不耐用

网友A:
这个个人觉得就我而言,现有的手持表有几款,主要是为特色,有F 289,F 189,T 720A,A 1252,E 99,BM859,U 71B,VC86E,F 53P,T 827,U  120C,还有过手S 5000A,任何是数据有差异,我都是比较倾向信任F表的数据。很多次用K2015台表和基准源验证,始终是F的数值跟K2015最接近。虽然手上的表都不超差。但是信任测量的数值,对做电子的而言,还是有相当大的意义。不否认这个品牌溢价比较离谱,反正我是买不起全新表,但不能排除测量信任值这个因素。在仪表行业太卷,我始终觉得不是什么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个人觉得就我而言,现有的手持表有几款,主要是为特色,有F 289,F 189,T 720A,A 1252,E 99,BM859 ...

人无完人,表无完表,只要是非完人设计出来的表,就不可能是完表,过度神化福禄克,然后还无度吹嘘完美无缺的,和那些喜欢肖战,王一博等等脑残粉有啥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无完人,表无完表,只要是非完人设计出来的表,就不可能是完表,过度神化福禄克,然后还无度吹嘘完美无 ...

那家伙天天吹福禄克、泰克如何如何,国产如何如何,从来没有实际测试国产哪里不行(指无法完成工作,如维修工作,校准等除外),甚至价格相差比较多也可以,可就是没有。

网友:
支持楼主,即使国家各方面技术实力都在显著增强,国内类似“”甜甜圈“或者被打上外观月亮比中国圆思想钢印的人还是不少的。

网友:
楼主还有小字部分,呵呵。怎么感觉这个帖子就是楼下的续贴。

网友:
万用表这领域差距没有很大,但仪器的确是技术欠缺。人的思维很难改变的,不可能因为你的三言两语而改变他的十几年认知。我看到国货已经很努力了,全世界能和我们竞争的国家真的没几个。

低端赚钱养着高端发展,能用国产就用国产。别家的孩子再好也是别人家的

网友:
我竟然看完了才懂

网友:
       国内的空间站和光刻机都可以研发,小小的仪表绝对不在话下,只不过是这件事还没有引起重视或者大家觉着现阶段此事不太重要而已。就像之前的圆珠笔头滚珠,很多人天天叫嚣国内无法制造,结果国产炼铁厂一炉下来能用好多年,不但质量好,连价格都要暴跌。
       不否认国外有些产品确实好,但是过度吹捧就没必要了,国产大飞机用胜利万用表也能造也能领先全球。像我们普罗大众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合适价位满足自己的测量要求就行,非要为了一件事情否定所有国产就说不过去了。

网友:
那个187舔狗应该是有一定的心理健康问题。

网友:
葫芦克高端仪表领域更是没有节操:
1、直流电压参考标准器:732C、7001虚标。7001来收购的Wavetek7000系列,内部采用统计电阻法来完成7V到10V的转换,所谓“消磁”训练技术-----以在开关机冷启动时维持电压不变,都是从Wavetek买来的。732C还分普通和精选,但性能不如7001,所以只标年稳2.0± µV/V、精选标1.0± µV/V,实际高于7001电压基准。

2、多功能校准器:5730、5530/5540/5550/5560液晶触摸屏漏液,更换得4-6万;要保证在校准工作中保证测量不确定度比率始终达到或高于4:1,那么这些校准器必须每30天校零,90天做量程校准,问题是5730要方便一些1Ω、10KΩ、10V就可以做自校准,55xx系列必须与5730、5720做背靠背自校准,还得准备电容标准器、温度标体。

还有就是8558/8588实际就是在8508基础上加了一个彩色屏,另外就是接线柱有感应LED灯圈,相对应的性能反而下降不少,主要原因就是所谓“技术更新”,就是将原金封绕线电阻改成“陶瓷片”,类似于家当1766电阻的东西,长稳性指标非常难看。同样与5730一样存在显示屏漏夜的问题。

8558/8588、5730、5530/5540/5550/5560液晶触摸屏漏液,解决非常麻烦,完全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而是“有意为之”。外屏与内屏之间有注入特殊胶水,目的是提高显示亮丽、降低触摸误率,但使用三年以上就会出现漏液,实际上就注入胶水,非常难清理。

网友:
一个福禄克没买过的飘过,最受不了的就是开裂掉漆断,你再好我也不要

网友:
买过112,断轴,漏电都遇到了,最后扔垃圾堆了,不过最后上咸鱼,发现尸体也那么值钱,有点后悔。

网友:
人无完人,表无完表,量力而行,适用就好!

网友:
最搞笑的是理亏的时候就给别人安一句“水军”。其实一点也没意识到这区里就他最像低端水军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