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装一个四位德力西插排

楼主:
12块多买的德力西无线插排,准备用家里电缆组装一下。

插排全貌,有一个简单包装

背面有3Clogo

先接插头。线缆用的1平方的软线。

线头镀锡

然后接入插件脚。

准备拆开看看,要用到Y形螺丝刀

看上去还算清爽,

铜排截面积大约2.4平方毫米

LED灯和铜排之间还是通过一个弹簧连接,然后LED和弹簧还是使用一个铜片压接的,看上去比较精细。

零线和地线铜排直接进入接线柱。火线通过按钮开关后焊接到铜排。

线头镀锡后接入,并做防拉处理。

最后,一个四位插排新鲜出炉。

网友A:
物有所值,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有所值,值得拥有。

性价比还是不错的,质量也算中规中矩

网友:
中规中矩吧,不过已经领先大部分产品了。

网友:
  既然买新的  不如买公牛

  线上锡压不紧  冷压端子再上锡最好

网友:
垃圾,黄铜电阻率和铁差不多,还有锡焊!

网友:
这个插排价格不贵,适用小功率电器

网友B:
现在低价格的插排都缩水成黄铜材料了

网友:
看起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低价格的插排都缩水成黄铜材料了

现在不花个几十元基本买不到紫铜铜排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买新的  不如买公牛

  线上锡压不紧  冷压端子再上锡最好

不是非常大负载,没必要,浪费钱。
厨房有个成品四位德力西,上面插了两个电饭锅,一个空气炸锅,一个电饼铛,有时候有电器交叉使用,都未见发热明显。这个使用功率更小,更没大问题。

网友:
现在看到异形螺丝,第一时间拆下来扔掉,换上标准十字,免得日后给自己增加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