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我的电源牛牛封胶裂了,开机有嗡嗡声音(惠威X3桌面音响)

楼主(2025-09-03):
惠威X3桌面音响,开机会有不定时长的嗡嗡声音。

换了电容没效果。仔细排查,才发现牛牛的封胶裂了,磁环会不会也有伤。

网友:
这么一点点大?自己灌点沥青吧。

网友:
里面就是硅钢片,重新固定一下加海绵减震试一下

网友:
重新给他灌点胶

网友:
确实灌点502胶,填满整个缝隙,就没噪音了,你都发现问题了,应该可以解决这个噪音问题。

网友:
嗡嗡响有可能是螺丝松动了

网友:
老板,来碗牛杂

网友:
据说3M的隔音耳塞效果不错,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里面是硅钢片,打死它都不会裂开。灌胶灌沥青等。

网友:
响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变压器也太小了

网友:
自己封下试试

网友:
铸工胶在糊一层试试

网友:
紧紧螺丝先看看,不行弄点胶封上

网友:
建议检查一下滤波电容

网友:
硅钢变压器结实得很,除非次级短路发热烧环绕组,基本不会坏

网友:
确定嗡嗡声是机械杂音还是电子杂讯,电子杂讯找电路.

网友:
   这和胶裂没啥关系吧,开机嗡嗡,还时长不定,这不是励磁涌流嘛。解决办法原边绕组串个NTC热敏电阻,或者可以被继电器延时跨接的大电阻,或者增加原边绕组,或者副边弄个大的滤波电容

网友:
音箱用得时间久了,那个电流声真的很讨厌,有了那声,这音箱基本就报废了,除非大牛,自己可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