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TP-Link AP301C更换天线

楼主:
我家里的WiFi信号上了楼顶小花园就几乎没有了,上网非常卡。手头刚好有两个闲置的TPlink AP301C,很老的一个AP,只有2.4G频段。

我就拿它用来作无线Repeater,开了WDS跟京东云亚瑟很容易就连上了。但是它的两根倒F天线增益比手机内置天线一样,隔着楼板的钢筋网跟楼下的路由器通讯质量也很差,打开楼下路由器的设置界面都吃力。我就把其中一个倒F天线换了增益7dBi的鞭状天线。

双面接地铜箔散热太快了,得用热风枪辅助才勉强焊上同轴线的外皮。

虽然增益只高了五六个dB,但通讯质量就大大改善了。

然后帮亲戚家搞一样的,与他家的中兴CW5100路由器配对,WDS连接显示成功,但死活上不了网,DNS、网段等能设置的都尝试过了,暂时还没找到原因,大概是三四地址问题吧?

网友A:
是我手机坏了吗?所有图片比例都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我手机坏了吗?所有图片比例都不对

+1,图片拉伸了很多,比例不对

网友:
+1,还以为电脑坏了,图片变形严重

网友:
变形了,头昏眼花

网友:
竟然有楼顶花园,壕无人性啊…

竟然有外置功放,这不科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我手机坏了吗?所有图片比例都不对

电脑查看图片比例都是正常的

网友:
这货我还有一个,以前原机固件经常断线,后来刷了openwrt,用三四年了,一直正常。
这货有PA和LNA,我也改了两个普通路由器外置天线上去,信号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查看图片比例都是正常的

我手机看图片都正常…

~~~~~~~~~

网友:
这么改下,好是好了点,就是够丑了吧。

网友:
恭喜,外挂天线,相对要好点。

网友:
有楼顶花园,壕无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