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海康威视硬盘录像机不启动,有的修吗?

楼主:
垃圾站30收回来的,试了小电源不通电 主板里面的电容几乎全鼓完, 我以为是电容引起的不启动,就试试能不能简陋  16 25 63V的电容全换了 换了主机电源还是不启动,我看了功率表都没反应,这是保险断了?按前面红色的触控开关 也没反应  不知道从哪里检查也不会修,但我想发网上去修 不知道 有没有价值,我看了下咸鱼DS-7732N-K4/16P卖200多,奇怪的是 7732不是代表32路吗但POE口 是16。

楼主:
这玩意不是通电就启动吗,应该是不用按前面板的红色按键把,但按了也没反应,反正电源线插功率表上,没反应

网友: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网友:
看来得找专业维修的

网友:
电容换完了,也要检查一下每路电源输出 电压是否正常,是不是有电源芯片坏了。

网友:
带POE的,记得电源最大得52V吧?平均48V

网友:
poe的电源和普通的不同

网友:
7732是项目机   升级包要找对接项目的    有可能低版本的固件没有萤石云

网友A:
基本就是固件丢失了,运气好刷机就能修复。前提是得有对应的固件包。其实77系列和79系列固件包是通用的。我刷机修复过7916N-K4

网友:
我有两个4路的,好像说要破解后才能用,放了好几年了,懒得折腾。

网友:
不懂修电源部分的话就不要轻易搞了,不然胡乱换件还可能会炸件,没必要.

网友B:
32路网络,只有16路poe型号上面写了的,32n   16P,这种内置电源的机器先搞个电源试试机吧

网友:
主板里面的电容几乎全鼓完  ------ 把内置电源盒拆开,看电容有鼓包的没有。用万用表量电源盒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海康的我也有一个淘汰下来的,架好硬件后,开机显示需注册IP,然后就是吃灰。

网友:
ATX20针电源口 4盘位 大概率是SFX电源 可以拿普通的电脑电源插上去试试 电源待机大概0.3W左右

网友:
系统是固话在集成块里面的,如果程序有问题就没得修

网友:
供电转换出来的3.3v待机电压看看有没有,那个DC-DC芯片容易不良

网友:
一看这么大块的板,这录像机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就是固件丢失了,运气好刷机就能修复。前提是得有对应的固件包。其实77系列和79系列固件包是通用的。我 ...

问题是都不通电,线刷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路网络,只有16路poe型号上面写了的,32n   16P,这种内置电源的机器先搞个电源试试机吧 ...

换了电源试了啊,不通电啊,功率表都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