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平衡车只能跑一公里的问题好像被我修好了

楼主(2025-09-03):
如题,之前的现象是:
最早有充满电罢工的bug,充满后开机电量灯闪烁,罢工,一直用定时器保证不充满用
前段突然插充电器不充电了,然后拔了插插了拔几次,突然就满电了,但是没有拒绝工作,出去跑了一公里报电量不足。

今天有空拆开了,有两个电池的镍片断了,断在焊点旁,用点焊机补焊,再覆盖一点焊锡,看上去满血复活了

修复过程简单,就不拍图了,如果谁有相似故障可以考虑拆机查查。没有故障的以后尽量少走颠簸路,真的会颠坏。

跑几天再来告诉大家结果如何

回家补充:断的并不是电池之间的连接,没有拆到这一步,断的是平衡充电、检测的镍片,所以不影响电池供电,只是两个点的电压测不到了,当然也没办法平衡充了。
如果说是质量问题也并不是没有道理,车身震动时电池也震动,导致镍片金属疲劳断裂了,如果断的是电池之间的连接镍片,那就危险了,摔个骨折可能都算轻的,如果考虑到振动问题,是不是用柔软的铜导线会更好一点

网友:
差不多就是电池均衡的问题

网友:
恭喜解决问题了

网友:
大充大放的电池平衡很重要

网友:
照你这么说是简单问题哦,之前没发夙。

网友:
看起来质量不咋地

网友A:
两个断了镍片的电池焊好后,可以跑3公里了?

网友B:
发个图看看呗,按说镍片脱焊这个事情很难想象会发生在这车上,这可以要人命的。
突然断电会严重摔伤!

网友:
真不错,没给锁电池

网友:
镍片锈断的情况我碰到过。。。。。。
我哥一个21v电池包,就是一个电压采样镍带断裂,估计是震动环境把镍片极耳整裂了。

网友:
估计还是在做电池包的时候,未考虑周全造成的。

网友:
相同经历,昨晚用电扳手,突然不工作,以为电池没电,换电池继续干,干完活,用充电器发现绿灯不缺电,无法充,用万用表一量,才13V,打开一下,有个镍片开了,早上去车里取了12V启动宝,接上线,用点焊机点好了

网友C:
是使用问题,还是商品质量问题?

网友:
意思是虚焊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断了镍片的电池焊好后,可以跑3公里了?

要等我跑一次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图看看呗,按说镍片脱焊这个事情很难想象会发生在这车上,这可以要人命的。
突然断电会严重摔伤! ...

首先不是镍片脱焊,焊接很牢固,是镍片断了,应该是震动导致的金属疲劳
其次短的镍片应该是平衡充电、测量用的,电池内部并没有断,所以并没有突然断电,只是其中两个点的电压检测不到了

楼主:
焊的很牢固,没有脱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使用问题,还是商品质量问题?

都有,设计上没考虑到金属疲劳,使用上要避开颠簸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不是镍片脱焊,焊接很牢固,是镍片断了,应该是震动导致的金属疲劳
其次短的镍片应该是平衡充电、测 ...

我为啥让你发图呢,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有小米的平衡车,也看过别的坛友拆的,这圆柱电芯上下压实严丝合缝能震断镍片是第一次听说,要不就是之前修过,要不就不是原装电池包,只是推测,莫怪。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318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为啥让你发图呢,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有小米的平衡车,也看过别的坛友拆的,这圆柱电芯上下压实严丝合缝能 ...

我17年亲手开封的正品小米,从来不外借,我也是第一次见到镍片有断裂的,等过段时间有空再拆出来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