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6电动车大灯总成】关于电动自行车上的这种前大灯高低是否能够调节?

楼主:
最近买了个二手电动自行车,开始以为是前大灯不亮,后来发现是照的太高了(都照到天上去了),请问群友这种大灯可以拆开手动上下调节吗?

目测前面的透明罩子是可以拆下来的。

网友:
这个动手能力强的话拆开张一下,不然就将灯组件安装螺丝用垫圈调角度。

网友A:
我的也是这种,不能开壳,不能调节

网友B: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拆开看看能否拨动。

网友C:
是不是上下颠倒了,哈哈哈

网友D:
你是不是上下装反了?

网友E:
你这是要亮瞎路人的狗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种,不能开壳,不能调节

等我有时间拆了 试试 再更新这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上下颠倒了,哈哈哈

你说的这个好像还真有些道理   等我有时间拆了再更新这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上下装反了?

二手电动车  不是我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要亮瞎路人的狗眼。

岂止是路人,开车的会车一个劲儿的闪我  我刚开始还不清楚怎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拆开看看能否拨动。

好的  等我有时间拆了更新帖子

网友F:
现在路上电动车到了晚上都在比着照高高,殊不知这是对自己也是危险的事情。
你这个我觉得总能想到办法的,要是我不是反着装我就会考虑放垫圈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路上电动车到了晚上都在比着照高高,殊不知这是对自己也是危险的事情。
你这个我觉得总能想到办法的, ...

好的  白天上班 周末看吧 拆了 研究下  谢谢给提建议

网友:
这还不简单嘛,我买的是仿小牛的,车灯照得太近,就照车头1米的地方,亮度是够,但照太近了。我拆下来看了半天也是没得调,于是用垫片把低下垫高了,垫了3个垫片,用了几天发现高了,照着人的屁股,不妥,又去掉了一个垫片。这下刚好,照着路了。刚照到了人的脚后跟。妥了!

网友:
现在的电动车灯非常刺眼。

网友G:
拆开灯罩巴拉巴拉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拆开灯罩巴拉巴拉灯

好的 等我有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