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热成像仪选择 求大佬推荐那种值得入手

楼主:
求大佬推荐那种值得入手  暂不考虑插手机的  请无视品牌  单纯是说类型  型号在研究

网友:
优利德的好像还可以,可以用

网友:
关键是干啥用不说?

~~~~~~~~

网友:
价格悬殊太大了,有的几K 元,,,有的几W元

网友:
都很贵吧,看预算办事

网友:
百元级别 万用表哪种 就算了把 太玩具了

网友:
便宜将就的玩具就算了。看到稍好的都要好两千多。

网友A:
要买就买品牌的,贵的

网友:
海康的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买就买品牌的,贵的

对,要买最贵的,

网友:
UTi260E

字数补丁.exe

网友:
建议手持,分辨率320*240以上

网友:
这东西很贵哦,我也想知道哪个性价比好。

网友:
选枪机。。参考监控。
无论技术多么先进,镜深越大越舒服,可以用的镜片就越大越厚,若干年后老化影响也越低。

网友:
我的,艾睿C200,热成像如果看电路板和元件,还得额外买个微距镜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9182-1-1.html

网友:
主要看你拿来干什么,单纯测温度?看哪一团发热?看哪一小块区域发热?看哪个贴片电容发热?还是清晰度能当夜视仪的热成像?

网友B:
长期用的工具还是要买个靠谱的牌子货,那些diy的玩具不可靠。测温范围,清晰度,精度各方面均衡点的话,海康e09不错,96*96分辨率的50mk传感器25fps画面,软件超分等效192*192的画质(当然不可能跟真正192*192传感器画质一样),多逛几天,反复收藏取消,时不时搜索看一下,让拼夕夕系统觉得你很想买这个东西,运气好的话就有概率送你折扣券,400多块钱就能拿下。

网友:
咋?准备晚上打猎去。

网友:
我们公司一直用Fluke的,貌似几十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期用的工具还是要买个靠谱的牌子货,那些diy的玩具不可靠。测温范围,清晰度,精度各方面均衡点的话,海 ...

这款测电路板元件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