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2次拆修RSR DS406桌面音响,这次修好了

楼主(2025-09-03):
RSR D406桌面音响大约IPHONE5 2017年左右上市的,外形还不错,能插iphone ipod直接播放音乐,有蓝牙,收音机功能。音质非常的不错,当年出来上千元。

今年坏了,拆修时分了2次,因为刚好没修好,就没图片DEL了,说说思路给大侠们参考指正。

机器主要不通电,拆开,分3大块,电源板,主板,音响喇叭整体(独立音腔)做工非常好。

首先,电源没输出,经查为AC TO DC IC,OB2353供电上拉电阻断路,外表看不出来,1.5M 1206电阻,换上2个1M 串联电路后(为加大功率串联),再量输出各管,没有短路,上电,成功点亮。如图红色。

楼主:
但第2个问题来了,能开机,能切换蓝牙,没一点儿声音。

量电源板电压,二组,5V给主板供电,正常
9V给功放IC供电,正常。

找功放IC资料,由于在家没打印机,用手画下来,结合板子上的电阻容等,如下:

楼主:
最后经查关键脚,Mute和Standby脚电压异常,发现有间接短路,挑开就没事了。

楼主:
据说手画电路70,80才会干,90,00都不干这事了,是不是真的。

网友A:
真不容易啊,外观无异常还能确定坏的元件,技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不容易啊,外观无异常还能确定坏的元件,技术不错

老大,电源容易修,就是在没有电容放电的前提下,总无意电过几次,拇指皮都烧焦黄了。。。。总忘了放电。。。。。

网友:
用来看妹妹视频,声音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这都能查出来,牛

网友:
和我客户前段时间拿来的飞利浦音响有点类似。

网友:
所以说,芯片型号还是个重点,要不然连典型应用的电路都找不到,一个个元件量了也没有参考,想修都修不了,虽然一些产品为了防抄板把芯片打磨了也是迫不得已,不过芯片型号打磨后对维修真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手画电路70,80才会干,90,00都不干这事了,是不是真的。

90.00现在还有能静下心玩这个的?

网友:
这个太有耐心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短路是怎么造成的,具体说说呗?

网友:
这个技术还是挺高的了,已经算专业的了

网友:
这种东西音质还行,但是和台式比,差距还是很大

网友:
看外观就知道不是便宜货

网友:
技术不 错,音箱修好继 续 用

网友:
这种认真执着的精神值得学习,一般人搞不定的原因是没耐心,比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