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方向盘拨片坏了,做个拨片

楼主:
想买个原装拨片的,太贵了,没单卖的,一对拨片要400大洋

算了,还是找嘉立创做吧,打开网页版EDA,画图,下单,等了几天,拨片到货,装上去吧,看起来应该能用

到货的拨片

把拨片装上去,不锈钢丝固定的,实测手感还可以

拨片的固定,2根钢丝卡的恰到好处,外侧不需要折腾固定了

原配的拨片

这样的方向盘,拆了按键,这个是安装好拨片的样子

部分细节图,原厂的碳纤维装饰

因为碳纤维装饰有点磕坏了,外边又包了一层,包的手艺欠佳,让您贱笑了

方向盘上的按键坑

拆下来的按键,一会还要装上去的

装好的方向盘,等我找修车的给我装到车上就好

楼主:
这个就是折腾方向盘之前的状态

网友:
羊毛耗不停。

网友:
又不是不能用系列

网友A:
自动挡就自动挡,懒得用拨片换挡,买来没用过不会去用系列

网友:
“因为碳纤维装饰有点磕坏了,外边又包了一层,包的手艺欠佳,让您贱笑了”-----没良心的,你是让我们笑还是不要?

网友:
看这按键造型是四个圈吧

网友:
没开过这么高大上的车…

……~……~…~~~~…~

网友:
原车有都几乎没用过!
这方向盘折腾的确实丑了点儿!

网友:
长期跑比赛吗

网友:
方向盘这么皱皱巴巴不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挡就自动挡,懒得用拨片换挡,买来没用过不会去用系列

国道山路超车的时候,拨片降档配合深踩油门

网友:
原厂的拨片,没用过

网友:
这包皮快拆了,太难看了

网友:
方向盘皮套自己缝的?手工感很强

网友:
如果经常使用,还是咬牙换原厂件吧,左右手感都不一样。大奥迪都开了,别这样凑合了。

网友:
很难想象 开这么好的四个圈,方向盘搞的这么松垮,而且拨片用PCB做就罢了,还用铁丝固定。。。膜拜。。。。

网友:
那个方向盘套缝的

网友:
厉害,这关键是拆下来不容易

网友:
碳纤维普通人是用不坏的

网友:
这包皮有点老。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