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雅迪48v3A充电器

楼主(2025-09-03):
电瓶车充电器突然坏了,表现为刚开始插上可以充电,充电灯为红色,可是没一会就绿灯很暗的在闪。拔掉过一会又能充1分钟左右。想拆开看看能不能修时,发现电路板灌胶,根本无从下手,看来这就是计划性报废啊!

网友:
拆个雅迪48v3A充电器

网友:
不会是你的电池不照了吧!

网友:
防水啊,用户在室外充电下雨就不怕啦!

网友:
在高品质的电子元器件下,灌胶可以有效提高抗腐蚀抗灰尘抗老化的能力。
但在普通品质的电子元件下,灌胶的意义就是让你没得修,直接报废。毕竟普通元件损坏率高。

网友:
雅迪的充电器质量还不错,那些是软胶吧?可以铲掉的。

网友:
可能哪个元件热不良

网友:
把侧面是硬塑料取了 就看得到PCB背面焊点了,我拆过,优先检查变压器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竟然还灌胶,做工不错啊,防水防潮,大幅提升可靠性…

~~~~~~

网友:
做工不错啊,防水防潮

网友:
防水也防修

网友:
这些胶应该是硅胶之类的软胶,可以刮掉的。

网友:
是不是散热不良

网友:
搜一下坛里的贴子,这种我修过,有一个螺丝固定PCB到底壳上面的

网友:
最讨厌电路板灌胶的东西,一旦坏了修的时候会很麻烦

网友:
灌胶的电路板维修确实麻烦的,要先除胶再维修。

网友:
抠胶,估计是虚连了,

网友:
看现象是某个原件虚焊了,温度低能接触上,温度高了就脱开了

网友:
灌胶一般是为了防水防震吧

网友:
买个老款的,没灌胶的还可以修,这种抠胶让你怀疑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