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东洋CUSTOM CDM-17 看看能不能找到这款TSC7106芯片资料好弄个屏

楼主(2025-09-03):
又一个压箱底的陈年老表 东洋CUSTOM CDM-17, 没有屏.

电路板的走线确实是又粗又稀, 分立电阻也是布置的板板
正正的, 没个屏可就遗憾了.

芯片是TSC7106,但是是个CBQ. 翻尽内外网,也就几个
卖芯片的收费网站说是有资料.

没有芯的资料, 也就没法判断屏的各个引脚的功能,
就没法配兼容的屏了. 屏30针, 总宽49mm.

要是各位大佬有这个的资料的话, 可以共享一下?

网友:
和普通的不一样吗

楼主:
这个是4x15针=60针的, 常规7106是4x11=44针的, 多出来16针, 而且针脚排列完全不同. 常规第8脚=右侧上面往下第4脚是V+, 这个是往下第三脚是V+.

常规的底下一排全是功能区, 这个光秃秃的底下8个引脚没连, 这8个在背面也就连出了2个, 也完全不够用的.

网友:
包含了直接驱动 3-1/2 位液晶显示屏 (Liquid Crystal Display, LCD)所需的所有段驱动器,包括 LCD 背板驱动器。

7106兼容的都一样吧
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cn/DeviceDoc/cn538481.pdf

网友:
不是icl7106吗

网友:
7106都是兼容的

楼主:
不一样 这个是4x15针的 不是常规的4x11针的, 功能引脚都不一样

网友A:
7129的四位半米尼帕才20元,是我就不弄这个旧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129的四位半米尼帕才20元,是我就不弄这个旧表了

都有 mini怕也末班车弄了一堆

网友:
会不会就是ICL7106?就是引脚数量不一样。常见的ICL7106是11脚/边,共44脚;这个是15脚/边,共60脚。是得有该芯片的DATASHEET才行。楼主烦躁啊!

网友:
这个好像不好弄,引脚不一样

网友:
这种老表的液晶显示屏比较难找吧,去某鱼是否有希望。

楼主:
没有芯片的datasheet就没法搞了 就不瞎猜各个脚了  除了主控TSC7106CBQ外 还有10个大芯片 做工用料都不错 没能搞好有点可惜.

网友B:
https://www.marutsu.co.jp/contents/shop/marutsu/datasheet/custom33_38.pdf

製品仕様
メーカ名
Custom
製品名
CDM-17D
製品分類
デジタルマルチメータ
商品名
デジタルテスタ
DC電圧レンジ
0 to 1000V
AC電圧レンジ
0 to 750V
DC電流レンジ
0 to 20A
AC電流レンジ
0 to 20A

https://ehi.co.jp/8268/

CDM-17 CDM-17D 是不是一样的 ……
https://www.kk-custom.co.jp/support/manuals.html

就没有CDM-17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製品仕様
メーカ名
Custom

太早了 没准是7106的八几年的早期型号.
网站上的17D 外形和这个是一样的, 细节稍微有修改.
估计D是abcd的改进版本, 作为基础型号还保留着.

楼主:
搜索引擎还是太弱了  只保留最近几年的数据.

这不AI的数据集还是挺大的, 终于找到资料了, 这一张图就够用的.

果然是一九八八年的, 还是人家发达国家 四十几年前都在玩芯片.

PDF也找到了

网友:
老古董了

去咸鱼上找同款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样 这个是4x15针的 不是常规的4x11针的, 功能引脚都不一样

希望楼主修复成功

网友:
正确的做法是丢了,然后向坛子里那个谁买个福禄克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