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OCZ 120GB SSD一块,掉线

楼主(2025-09-03):
早年,SSD一块,掉线大家看看

网友A:
这是什么主控?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主控?没见过

Indilinx的主控啊,记得有量产的工具

网友:
俺都是买二手的英特尔盘,可靠耐用

网友:
赶紧卖了换钱。

网友:
必须拆了做优盘

网友:
和你这个一样,上个月掉盘了,短接点应该就是电源傍边那个针脚,短接后能认,但没有找到 IDX110M02的量产工具,都是 IDX110M00的,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