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电钻18650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25-09-03):
各位家人们,手电钻上的电池组串联一起,怎么板子上有四个焊接口?正常电池组串联后不是只有一正一负?请指点下谢谢大家~

网友A:
它不满足于只知道总电压,它想知道每个电池的电压。

网友B:
这是很正经的做法,每节电池的电压都监测,任何一节低于2.5/高于4.3都判断放完了/充满了,关闭输出/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很正经的做法,每节电池的电压都监测,任何一节低于2.5/高于4.3都判断放完了/充满了,关闭输出/充电 ...

板子上B+B-是串联后的正负,但B1B2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不满足于只知道总电压,它想知道每个电池的电压。

意思B1跟B2是电池检测功能?如果不接上去能正常充放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它不满足于只知道总电压,它想知道每个电池的电压。

+1,解释得很到位…

~~~~~~~~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解释得很到位…

谢谢师傅们,有点明白了~

网友:
电池管理芯片的检测线

网友:
应该是接保护板,检测每一个电池的充电情况。

网友:
电池管理芯片的检测线,电池保护电路用的。假如你不接每一块电池,,3节串联后也是可以直接用充电器充电的。只不过没有保护电路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意思B1跟B2是电池检测功能?如果不接上去能正常充放电?

12V电池保护接法:
B-       0V
B1    4.2V
B2    8.4V
B+   12.6V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电池保护接法:
B-       0V
B1    4.2V

明白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