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安装旧版DSM时提示要安装新版,怎解决?

楼主(2025-09-03):
群晖原来安装了新版,现在下载了旧版想安装,但是提示必须安装新版。有办法解决?还是安装了新版就回不去了?

网友:
先彻底卸载新的。

网友A:
装过多个版本黑群的路过,你安装黑裙后,请将路由器的外网断了,或者给光猫断电,让黑裙和内网电脑与外网断网。否则会一直提示无法安装,我还以为文件错了

网友:
先按楼上说的断网试试

威联通可以降级安装,只是有个风险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过多个版本黑群的路过,你安装黑裙后,请将路由器的外网断了,或者给光猫断电,让黑裙和内网电脑与外网断 ...

什么是黑裙?群晖NAS可以装黑裙?

网友B:
海鲜花钱找专业的给降级一下,尽量不要自己折腾,容易成砖

网友:
白群问客服

黑群删分区,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分区

网友C:
为什么要回到旧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鲜花钱找专业的给降级一下,尽量不要自己折腾,容易成砖

按照网上教程降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回到旧版呢?

第一次玩群晖NAS,一安装就是新版,想试试那个VideoStation,新版不支持。

网友:
群晖每个盘都有系统分区,官方不支持降级,检测到新版本存在就不会安装。你需要把硬盘挂到电脑上格式化系统分区 如果还有空盘位可以把老硬盘拔出来 插块新盘进去 装好系统把老盘插回去 但是不支持7.x是不是支持这样,就怕硬盘插回去提示你必须升级到7.x才能使用
另外videostation也就那么回事,和plex,emby之类的差不多,好用就不会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