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丹宝尼

楼主(2025-09-03):
午睡完了去给九号马子充电
没睡醒,接反了,啪的一声炸黑了
故障了,插电绿灯充不进电

广州丹宝尼出品,14串 58.8V10A

异型螺丝拆机当然少不了论坛神器

前级

用料还是可以的,给了两只400V150UF的大电容

后级也是可以的,满满当当,方案也是通用方案

变压器8A,等等不是标的10A么?
刚才还说没减配,TMD

背板也就这样咯,没啥出彩

检查了后级管子和二极管,没啥问题
发现这里铜帛炸断了

用根铜线焊上
再检查了其它没啥大问题
就决定通电试试

就这?

对的,修好了,运气

这里播放歌曲,好运来10000遍

网友A:
580w,怪不得我们这里路边的充电小卖部都要特别问下车子是不是9号的。

电瓶车能跑多远,亏电到满电要充多久?

网友B:
两边不对称的怎么还能插反?

网友C:
大力出奇迹了吗

网友:
只能说是用力过猛。

网友:
断的铜箔应该是个保险管

网友:
这种带防反接的头都能接反,看来确实是没睡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0w,怪不得我们这里路边的充电小卖部都要特别问下车子是不是9号的。

电瓶车能跑多远,亏电到满电要充多 ...

满电能跑个100-120吧,8A充电器充满要5-6小时,大炮开20A就1-2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边不对称的怎么还能插反?

没睡醒,插头侧着插,一点就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力出奇迹了吗

没用大力,就是插的时侯侧着插,靠近电源正负极就啪啪啪

网友D:
这也能插反?怎么插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也能插反?怎么插进去的?

没有插进去,就是插的时侯侧着插,金属一接触就啪了

网友E:
58.8伏应该是三元锂电用,这个充电器可以充16串的磷酸铁锂电池吗?16串应该是58.4伏

网友F:
我买了好多XT30、XT60、XT90这种插头,还真没有有刻意试过会不会插反,一直以为防呆插头,看来以后也要多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58.8伏应该是三元锂电用,这个充电器可以充16串的磷酸铁锂电池吗?16串应该是58.4伏 ...

0.4V的差距,放心使用。

网友G:
烂货,这么大功率,emi都没有,电网杀手。

网友:
以后插xt90看来要看仔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烂货,这么大功率,emi都没有,电网杀手。

是的,圣在便宜,二手市场15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了好多XT30、XT60、XT90这种插头,还真没有有刻意试过会不会插反,一直以为防呆插头,看来以后也要多注 ...

是的,侧着一点能接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