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山拆解:办公室拆解一中间断线的“广注”排插,问题没那么简单....

楼主(2025-09-03):
今日开始摸鱼看阅兵式前,把办公室的开关等打开,忽然发现,隔壁桌面的扩展排插的电源指示灯不亮,然后它连接的底座那个排插也不亮。

挖了个豆,检查看看,把墙上的移动排插插头全部拔掉,再一一替换测试,发现就是连接底座的排插不通电,说要仔细检查,然后摇了两下在地面飞线的线缆(差不多3米长),发现这个排插的指示灯闪了两下又黑了.....再之后,一股淡淡的焦糊味传来,我说不对,办公室里其他同事开始还不在意,接着很快就说肿么啦?

那毫无疑问,肯定是这个排插有问题了呗。

取下来,最简单的方式检查——轻轻的闻焦糊味的来源,插孔一侧没有,插头一侧没有,那么。。。来自于线缆部分咯,还真的是,大概1.5-1.6米的一个地方,外皮塑胶破了,露出的位置还有一丝黑糊糊的污渍,那肯定是破皮短路或者烧坏了啊。

那这些线估计是要拆了更换至少一段,又或者整条,毕竟不知道还有其它问题不。

也想着拆一下排插本体,观察内在如何,就可以考虑日后还要不要保留。

这个牌子——“广注”,卧槽,我第一眼看岔了,看成“广泛”了,嘿嘿。。。

背部的接线柱,还分区了,这个有点出乎意料呢,也就意味着换插线头会更方便。

拆下线头,咦,这种拧螺丝的还用了金属片加强,貌似露出的是金黄色的铜。。。
注意,是用貌似这个词,因为后面我截断线缆的那个时刻,我有了新的想法

那我的想法是截断,看看相对较短的一段还能利旧的话,就省事了。。。
结果发现,我还是图样图森破了。
因为当军刀切削下去的那一刀,竟然很丝滑,不像铜线的阻力,毕竟我那把军刀也是以前的企业拿来做小礼品送的而已,属于什么尿性还是有点数的啊。。。
刀口的截面,不再是金灿灿的色泽,很银闪闪,WHAT?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铜包铝”

我不信邪的又截断了一些,依然不见好转。。。
只能作罢

那也检查看看通不通吧,用890D打到通断档。。。
发现——地线一路不通,L一路通,N一路不同
哎,算了,死心得了。

只能把线缆扔到垃圾桶那边,后续也不能利用了。

本体需要拆了看看,究竟是焊接线还是铜条。
最后嘛,虽然窄了些,也不算厚,但好歹还是金属条(额,忘记用磁铁测试了,哈哈哈哈哈)

从玩具里拆出来的微型磁铁,最后用在了检查排插本体的螺丝上,吸得稳稳的。也不知道日后会不会生锈,也不重要了。

所以,这个排插的结局,可能我会接条铜线再用一段时间(仅限小功率电器),毕竟还有个独立的开关控制,其它没用的材料直接扔掉就好。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A:
能用铜包铝,说明插排也一般,小功率使用还行。
我判断电线是铝线或者铜线,就是看电线的柔软程度,软一点的是可能是铝线,铜线会硬一些,也不是百分百确定。家里有个电饼铛,电线挺软,我就怀疑是铝线

网友:
铜包铝,太坑了

网友:
这电线一看就是铜包铝

网友:
本来铜片就薄,又打那么多孔,带负载能力更差了。。。。。。

网友:
铜包铝,前段时间遇到过,一言难尽。

网友:
为你发个同货色线,全新插排收到就发现地线,是不通的。线特轻还软,当时就判断是铝焊接可靠性差导致的

就从插头根部切掉,赌赢了,换了新插头,解决了接地问题

眼睛能看到切口银色,手机拍不出来

然后我用单反拍了一张,解析度好太多了

上传被数码之家论坛服务器直接拒绝了,分辨率太高

网友:
质量很一般啊

网友:
看铜条,1KW以内可以用,线材太差了,换根铜线吧。
铜包铝也只能打端子才能压得住,直接压线的话,螺丝拧紧铝线就开花了。
不是一体铜条的,插拔次数多了,螺丝连接处容易出现接触不良,可以加锡焊接起来。
怕烫坏塑料柱子的话可以先把螺丝拧下来,螺丝柱底下垫点纸皮再焊接,完了再拧上螺丝OK了。。。

网友:
这就是低价低货,购物网站首推宣传

网友B:
看图似乎有的是铝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似乎有的是铝线

非常有隐患,之前的插排,就是这样,几年后断的一截一截的

网友:
看我这个帖子,同样是“广注牌”电插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4694-1-1.html
问题多多,没那么简单。

网友:
看芯线胶皮的颜色就比较渣,估计就是铝线了。

网友:
问题多多啊

网友:
插排一般,小功率使用还行。

网友:
所以卖家里的旧电器前,就应该把电源线齐根剪断,留下来备用,当然不要当着收破烂的面前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铜包铝,说明插排也一般,小功率使用还行。
我判断电线是铝线或者铜线,就是看电线的柔软程度,软一点 ...

正相反,我家的铝线喯而硬,就是线皮粗而僵硬,而铜线芯的电线线皮薄而软韧,整线也没有僵硬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