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OTOR烧水杯子据说不加热了拆了瞧瞧

楼主(2025-09-03):
同事说杯子不加热了让我瞧瞧,拿到手感觉问题很简单,内胆都松动了,抠下底部4个脚垫,拧下螺丝,里面还掉出来仨,仔细一看就发现问题所在,估计故障原因是底部内胆固定螺丝松脱,开盖时拉动内胆,扯断了一根线,测量加热盘阻值正常,明天修起来

网友A:
这杯子,闲置了很久了吧

网友B:
还能定温度,不错了,难道带感温元件?

网友C:
哪里断了,没看出来

网友D:
有没有继电器,检查一下

网友E:
还能设定温度,此功能不错。

网友:
还是玻璃杯喝水好

网友:
这个旅游带着好用,用来煮鸡蛋也好用。

网友:
加热盘不坏就可以修。

网友:
设计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能定温度,不错了,难道带感温元件?

有的,底部有热敏元件,上部有开盖或泄气口检测,触摸设定温度,发热盘火线端带温度保险,同事说有点贵好几百买的。  我给娃买了个廉价的山寨品牌才几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杯子,闲置了很久了吧

应该没闲置,猜测是带到避暑山庄修炼麻将时用坏的,杯子里还有点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继电器,检查一下

没有,但是有个像可控硅的管子,交流纯阻性电流控制肯定是双向可控硅方案成熟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断了,没看出来

那根蓝色线,想用钳子和粗铜夹紧

已经修复: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023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能设定温度,此功能不错。

人工智能啊。

网友:
这个还可以设定温度,不错!

网友:
不加热拆了瞧瞧

网友:
感觉和迷你豆浆机差不多。。。。这种很少见。

网友:
大问题,小故障。

网友:
发现问题所在就容易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