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弄断了个小米手机充电器MDY-08-EF,看看内部做工

楼主(2025-09-03):
充电器插在墙插上,跘了一下,直接搞断了,输入头掉了,那就把内脏掏出来,看看做工吧。

先看下规格

老掉牙的型号了,只支持5v 2a输出。

看下内部:

懂行的说下,这种做工怎么样?

个人不懂电路设计,但感觉质量不错,用了这么多年没坏

抽空再把输入头用502粘回去继续服役。

网友:
做工不错,没有虚标

网友:
做工用料很不错

网友A:
为什么我感觉我的小米充电器插220的时候火花比其他品牌的火花大?

网友:
我也看看内部做工。

网友:
原边反馈,自带限流,可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感觉我的小米充电器插220的时候火花比其他品牌的火花大?

初组少了一个软启动电阻。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220v直接插到电路板,不是用线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初组少了一个软启动电阻。

这个对充电器的寿命有影响不?插脚烧的比别的品牌充电器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对充电器的寿命有影响不?插脚烧的比别的品牌充电器都厉害!

偷工减料肯定有影响,
没有软启动电阻会导致初级电容充电电流大,对整流管有影响。

另外,我好像记得火花大与插头的材料也有一定关系。

网友:
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东西了,一堆芯片,外行看着很好

网友:
有固态电容和同步整流芯片,还是不错的

网友:
老掉牙的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