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组装1kkV脉冲放电器

楼主(2025-09-03):
商品名:人造闪电电弧脉冲高压发生器新款电子DIY专用1000KV学生实验手工

小时候买不起的电J棍,
现在流行的赶猪器都是这模块吧
看这样子是从带电击强光手电拆出来的,
也许是那货不好卖吧?
换个名称和壳子当模块卖

但这个管子空间浪费蛮严重的,

为了方形电池盒的尺寸比18650粗一大圈,
直接焊个4056充电模块不比电池壳省事?
又找了个牙线盒,长度宽度空间没啥浪费,
但厚度又空了5mm

考虑再找个更合适的盒子,还是3d打印一个
ps:卖家说拉弧长度说1cm,标称规格1kkv,
没有高压表来测,
不知道把两针距离调大点还能不能拉出电弧

楼主:
1kkV虚没虚标不知道,
但电弧挺直观,
也有臭氧味

楼主:
电蚊拍标称4kV

赶猪器也就标10kV

这敢标百万V大概是虚的

楼主:
或者考虑用2170的电池盒做外壳?

楼主:
产品规格:
模块类型:MC-901输入电压:3.7V-7.4V
输入电流:0.5A-1A
输入导线长度:9厘米高压型:脉冲直流型
输出电压:800KV-1000KV(使用时请注意安全)
输出电流:0.5A-1A
输出长度:约16厘米
高压双极放电距离:1.5厘米﹣2厘米
模块的功率大,内部不宜散热,故不可长时间工作,一定一定要把通电工作时间
控制在(5)秒内,采取间断放电。 超出易损坏!后悔没办法!
普通干电池经测试没有容量无法带动模块工作,建议使用18650锂电池
尺寸:88x26mm (LXD)
模块使用说明:
1.高压模块应避免使用高压空载,必须通电在高压线路调整到正确的距离之前,
高压线拉拔距离与电池的使用电压和容量成正比
2试验电弧距离由短到长实验时,禁止电源超出最长弧距,
由于高压能量不能释放,非常容易损坏模块。
3.模块的电源,内部发热不热,所以工作时间不长。

各种DIY作品都是找个合适的盒子

有款成品用洗脸海绵盒子

空间利用率还是不高

网友A:
被这玩意电一下是啥感觉?

网友:
就是欺负你没有测量那么高电压的万用表!

网友B:
在标准大气压下,空气的击穿电压大约为30kV/cm。。度娘说的,1000KV 应该能拉出接近两个18CM的长度弧了吧

网友:
那两条线触点别分太开,不然线圈击穿或者三极管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标准大气压下,空气的击穿电压大约为30kV/cm。。度娘说的,1000KV 应该能拉出接近两个18CM的长度弧了吧 ...

反向计算,卖家说拉弧1cm,那就是30k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这玩意电一下是啥感觉?

不敢试,虽然电流小,但豆包说有心脏骤停的风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敢试,虽然电流小,但豆包说有心脏骤停的风险

有这可能,心脏不好的不要试,不小心被电过,心跳加速 ,很久才缓过来。

网友:
我也是买了电击配件,自己做了一个40CM长的电击器。没事拿出来,啪啪啪,放电好玩,但是不敢摸。

网友:
应该没那么高的电压

网友:
我的做成了,应该是30kv的,我用的pvc管做的30--40cm左右,你买的管子有点粗,可以再细点,高压发生器放不下可以锯开一段放下后,用硅胶黏住,非常好用,主要用来驱赶狗呢在路上老是跟着你叫

网友:
我有一个坏的,打算修,但是拆不开

网友:
这个电压能三、五万伏就顶天了,内部放电电容太小打火频率高马力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这玩意电一下是啥感觉?

刺痛,不是普通针扎的那种,就是类似菜市场猪肉摊那架子上,挂肉的钩子,从你手臂里穿过去的刺痛感。主要看功率,通常输入功率10w以下的电棍怼一下不会留下伤痕,多怼几秒会有淤青。胸口和后颈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怼的地方,除非自己受到性命威胁。

网友:
输入电流应该不止0.5-1A,可能有2-3A,功率估计在10w左右

网友:
小心别把自己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