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源ZFA取消与恢复P档方法

楼主(2025-09-03):
下午发帖求助恢复P档方法,在网上也没有搜到方法,晚上吃了饭正好有空,就试了下各种操作,方法还真试出来了。
方法是:转把拧到底,然后开钥匙,快速压刹车5次,然后再关锁重开,你会发现多了一个P档了,不捏刹车那个P档就不消失,车子直接转转把是不走的,同样方法也可以取消P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网友:
厉害,被你破解了

网友A:
这么快就给你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快就给你搞定了。

是的,还试出了一个代码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开锁时转把拧到底持续5秒会出现一个E2003,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还试出了一个代码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开锁时转把拧到底持续5秒会出现一个E2003,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

牛 ......  逼。

网友:
666,马克一下备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还试出了一个代码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开锁时转把拧到底持续5秒会出现一个E2003,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

2001是电机缺相,2002是控制器故障,2003是转把故障,2004是电机霍尔故障,开电源时控制器会自检,检测转把电压是否为0.82v,如果相差太大都会报故障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