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个老快克(963)焊台的重生

楼主:
今天是202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

匆匆一帖,缅怀先烈,开创未来!
本帖分为五部分:

一、自己搞坏的QUICK963主机;
二、用过的手柄;
三、QUICK963主机原理;
四、鉴赏一下KD-931型恒温电烙铁;

五、弄个程序“复活”963。

一、历史长河中快克的QUICK963焊台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是1993年创立的,QUICK963焊台应该是2006年的产品,当时的智能精密焊接设备。

这个老家伙跟随了我十几年了,期间磕碰、摔落、手柄坏等,几经修理,主机的外壳也裂了,不敢拆动。由于表面的类肤涂层老化,特别是到了夏天,根本不能徒手搬动,搬完就会后悔(手上黑的),终于,去(2024)年它又不好好工作了,现象是开机就显示五六百度慢慢下降,不加热,要等到下降到设置温度才加热,之后也能正常使用。就是每次开机比较烦人,某一天忍不住了,对其下手。
机子前后面

从后面拆开。

前面板拆开,记录接线情况。

机器是2007年7月的,变压器比较大。

主板正面:
是QUICK968的型号,版本是1.1,日期是2005年11月3日。

主板背面:
贴了一个标签,968版本1.53,真乱啊。

主要接口:

主机手柄接口和手柄插头:

维修也是很简单,考虑到使用的年限太久,又是需要开机很长时间(预热)才能正常使用,
首当其冲的是检查电容,

果然是电容容量下降,10uF的电容有的只剩下6uF了,
找出新的10uF电容,测一下容量,很足:

全部更换10uF电容后的主板,
注意电容C5,原机是正负极装反了的,

至此,焊台工作正常了。
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
既然拆开了,就测量一下,同时想备份一下单片机的程序。
根据电路板,抄了下电路:

先测量一下加热的同步情况
CH1测量交流电同步采样,CH2测量单片机送出的加热信号

图中可见:
同步采样是有正负的,单片机内应该使用的是脉冲沿触发加热信号的。
加热信号会在脉冲沿后延时产生,延时大约1毫秒。
当达到设定温度后,单片机的1脚间歇输出加热信号。

再看一下,发热体两端的电压及可控硅Q1的导通情况:
CH1测量发热体两端电压,CH2测量可控硅的导通,

从上图对应时间关系可见,当加热时,
可控硅的导通是滞交流电过零点1毫秒的。
当达到设定温度后的波形如下:

发热体两端只有间歇的半波进行加热了。
发热体两端的电压及可控硅的导通各种情况如下图:

悲剧就是发生在想备份一下单片内的程序,
由于不慎,JP4的接口接错线序,片机挂了。
随后联系了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本想要一个程序,自己换一个MCU刷程序进去,但QUICK公司说机子太老了,要寄回公司进行维修。
当机子到了公司几天后,说无法维修,可以考虑补差价换个其它型号的。
当然是好事,但我还是选择了原物寄回来,留个情怀吧。

二、这个焊台使用过的手柄
QUICK963原装的手柄很难买到,所以其坏了后就换用了968的手柄了,
十几年用了三个手柄。

原装的手柄是因为摔过后,热耦故障,
稍不注意,烙铁头就加热到暗红。
当时可以在网上找到,但价格离谱,就换了968的手柄,
两种手柄结构不一样的。

先看看原装的手柄:

内部看似很简单。

玄机是在保护套上的。

手柄的基本情况如下:

保护套上面有一根外置的热电耦,

这个热电耦的顶部是通过保护套顶部的小孔,
直接接触到加热头上的,如下图:

热耦的连接则是通过保护套上的触点,
与手柄上的弹簧触点相接触,进而连接到手柄电路板上的。
如下图

手柄电路板上除了完成线路转接,还有一个振动传感器。

这个原装的手柄使用的是外置热耦采样,
其弊端是:采样不准确,热耦容易因意外磕碰而故障。
而QUICK907F的手柄则使用的是内置热耦采样。

拆开头部

拆下手柄套后:

发热体与热耦的布局:

电路板背面

加热线与热耦线的连接:

下图可见,加热体是中空的,热耦从中间穿出,顶在烙铁头上,
陶瓷发热芯可以看清其回路,

这种结构的优点是:采样更准确。
缺点是:热耦容易在陶瓷发热处烧断,乃至粘连在陶瓷发热芯中间的孔内。
我曾有一个热耦烧断在发热芯内,新的热耦穿不进去,只能两个同时更换。

三、QUICK963焊台主机原理
电路也比较简单,是以ATMEGA8L为核心的,
分为电源、显示、基准电源、按键、热采样放大、输出驱动、交流同步采样几部分:

(一)电源及基准电源
JP1是电源接口,有两组交流电源:30V和8V。
30V是供加热用的,8V是供主板用的。
交流8V经过D8和D9进行半波整流,输出正负两组电压,
正电压经过U3稳压到5V供MCU和基准电源用,
负电压经过Z2稳压,供运放U6使用。
基准电源是由U4(TL431)稳压产生的2.5V,供ADC采样用。
(二)显示部分
核心是三位8段共阳数码管,由MCU直接驱动,
这部分应该采用的是三位数字轮流扫描显示的。
(三)按键
这部分没有接限流电阻,也没有消抖电路,
应该都是在MCU内实现的。
(四)采样放大
热耦的电势比较小,为了与ADC采样相匹配,使用了运算放大器对热耦电压进行放大,这里U6的电压放大倍数是101倍。

实际测量结果如下

是线性关系

(五)可控硅驱动
加热开关使用的是可控硅BAT16,
驱动可控硅使用的是非零交叉双可控硅耦合器MOC3021,
是不带过过零开关功能的,所以MCU必须检测过零点。
若使用零交叉双可控硅耦合器的话,就更简单一些了,
不需要交流两步采样和计算同步输出了。
(六)振动及交流同步采样
振动信号是通过R12和C17进入MCU的,C17完成了硬件消抖。
交流同步采样是由R14和Z1完成的,R14限流,Z1限幅,
使得正脉冲不超过4.3V,负脉冲不超过0.6V。

四、KD-931型恒温电烙铁

这是单位一位快退休的老前辈送的一堆电子垃圾中的,

是一个恒温电烙铁,
应该是九十年代末或二十世纪初的高级货了吧,
外壳还是很硬,没有老化,很重。
从底部拆开,内部已经是锈迹斑斑了。

稍微一动头就断了,补焊线头,进一步打理一下。

从主机接线情况看,不像是能恒温的,
所以手柄也拆开,

进一步分解开烙铁头,

看来玄机在加热腔内,
再拆,

先从尾部拉出来的是温控部分,

由于无法进一步拆解,只能从结构中分析其控温原理:
这根金属杆的顶部是贴着烙铁头的,可以感知其温度,
底部如上图,在一根细的陶瓷杆上固定着双触点,
这个陶瓷杆是可以上下移动的,平时两对触是闭合的。
当顶部达到某个温度时,陶瓷杆向外运动,带着两对触点分开,
这里就相当一相温度开关,串在加热回路里。
实现简单的机械式控温。
继续将加热部分拽出来:

主要由发热丝和云母纸构成,
原理相当于外热式烙铁。
把烙铁头放上去看看。

妥妥的外热式电烙铁哈。
全部打理完毕后的样子:

一直没路面的正脸:

江苏南通市康达电子装配工具公司大约也是1993左右成立的,
也是江苏,南通市在长江北,而快克公司的常州市在长江南,
两者相距不远。扯远了哈
加电,正常加热。

达到一定温度后,能停止加热。

没有测量其恒温的温度值,化锡很轻松
烙铁头也很好,焊接大焊点时,回温慢。

只能是情怀了。

QUICK963换了单片机,仿其功能造了个简单的程序,放到楼下吧。

楼主:
五、弄个程序“复活”963
其实也不是复活,就是利用原来的硬件,换个单片机,写个程序,
让其能简单的控制温度而已。
程序不完善,有些是测试函数,还没有优化。若有使用者使用时,请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
* ATMEGA168恒温焊台控制程序 内部8MHz
* 版本:抗战胜利80周年版
* 日期:2025年9月2日
* 功能:恒温控制焊台,包括温度采集、PID控制、数码管显示、按键处理、
*       蜂鸣器提示、休眠模式、温度校准等功能。
*       软关机后只能通过重新上电唤醒。
* 版权:坛友可用,本人不答疑哈
*/

#define F_CPU 8000000UL  // 8MHz内部RC振荡器(根据实际熔丝位配置)

#include <avr/io.h>         // AVR I/O端口和寄存器定义
#include <avr/interrupt.h>  // 中断处理函数
#include <avr/eeprom.h>     // EEPROM读写功能
#include <util/delay.h>     // 延时函数

// ============================== 硬件引脚定义 ==============================

// 数码管段选引脚定义 (共阳极,低电平点亮)
#define SEG_A   PB6   // PB6 - 数码管A段
#define SEG_B   PD0   // PD0 - 数码管B段
#define SEG_C   PD2   // PD2 - 数码管C段
#define SEG_D   PD4   // PD4 - 数码管D段
#define SEG_E   PD5   // PD5 - 数码管E段
#define SEG_F   PB7   // PB7 - 数码管F段
#define SEG_G   PD1   // PD1 - 数码管G段
#define SEG_DP  PD3   // PD3 - 数码管小数点

// 数码管位选引脚定义 (高电平选通)
#define DIGIT_1 PC1   // PC1 - 第一位数字(百位)
#define DIGIT_2 PC4   // PC4 - 第二位数字(十位)
#define DIGIT_3 PC5   // PC5 - 第三位数字(个位)

// 按键引脚定义 (按下时接地,内部上拉电阻)
#define KEY_DEC  PB3   // K1 - 减温度按键
#define KEY_FUNC PB4   // K2 - 功能键/快速设置按键
#define KEY_INC  PB5   // K3 - 加温度按键
#define KEY_RST  PC2   // S1 - 恢复出厂设置按键

// 其他引脚定义
#define VIBRATION_SENSOR PB0  // 振动传感器输入(低电平有效)
#define SYNC_INPUT       PD6  // 交流同步采样输入
#define HEATER_CONTROL   PB1  // 加热控制输出(高电平加热)
#define BUZZER           PC0  // 蜂鸣器控制输出

// ADC通道定义
#define TEMP_ADC 7        // ADC7 - 温度传感器输入

// ============================== 数码管显示编码 ==============================

// 数码管显示字符编码 (共阳极, 低电平有效)
// 索引0-9对应数字0-9,10-14对应特殊字符
const uint8_t seg_pattern[] =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 0-9
    0x86, 0xBF, 0xFF, 0x92, 0x89  // E(10), -(11), 空格(12), S(13), H(14)
};

// ============================== EEPROM存储定义 ==============================

// EEPROM存储地址定义
#define EEPROM_FACTORY_PARAMS 0    // 出厂参数存储地址(12字节)
#define EEPROM_USER_PARAMS    12   // 用户参数存储地址(12字节)
#define EEPROM_MAGIC          24   // 魔术字存储地址(2字节)
#define EEPROM_TEMP_SETTING   26   // 温度设置存储地址(2字节)
#define EEPROM_TEMP_OFFSET    28   // 温度补偿偏移量(2字节)
#define EEPROM_MAGIC_VALUE    0x55AA // 魔术字值,用于验证EEPROM数据有效性

// ============================== 时间阈值定义 ==============================

// 时间阈值定义(单位:主循环周期,每个周期约1ms)(根据实际修改)
// 实测值(主循环每个周期约2.8ms 左右)
#define SLEEP_THRESHOLD    100000  // 10分钟(220000)无活动进入休眠(测试用:5分钟)
#define SHUTDOWN_THRESHOLD 120000  // 40分钟(850000)无活动进入软关机(测试用:5.5分钟)
#define HEATING_TIMEOUT    12500   // 加热超时时间(35秒:12500 * 2.8ms = 35s)

// ============================== 全局变量定义 ==============================

// 温度相关变量
volatile uint16_t current_temp = 0;      // 当前测量的温度值(单位:℃)
volatile uint16_t set_temp = 280;        // 设定的目标温度值(单位:℃)
volatile uint16_t previous_temp = 280;   // 进入休眠前的温度设置
volatile uint16_t adc_value = 0;         // ADC采样原始值

// 显示相关变量
volatile uint8_t display_buffer[3] = {0, 0, 0}; // 数码管显示缓冲区(百位、十位、个位)
volatile uint8_t display_index = 0;      // 当前显示的数码管位索引(0-2)

// 状态标志变量
volatile uint8_t heating = 0;            // 加热状态标志(0:停止加热,1:正在加热)
volatile uint8_t error_state = 0;        // 错误状态(0:无错误,1:传感器错误,2:加热错误)
volatile uint8_t calibration_mode = 0;   // 校准模式标志(0:正常模式,1:校准模式)
volatile uint8_t setting_mode = 0;       // 设置模式标志(0:正常显示,1:显示设置值)
volatile uint8_t sleep_mode = 0;         // 休眠模式标志(0:正常模式,1:休眠模式)
volatile uint8_t shutdown_mode = 0;      // 关机模式标志(0:正常模式,1:关机模式)

// 时间计数变量
volatile uint32_t heating_time = 0;      // 加热时间计数(用于超时检测)
volatile uint32_t inactive_time = 0;     // 无活动时间计数(用于休眠检测)
volatile uint32_t setting_timer = 0;     // 设置模式计时器(用于自动退出设置模式)

// 温度校准相关变量
volatile uint8_t calibration_step = 0;    // 校准步骤 (0:未校准, 1:第一点, 2:第二点)
volatile uint32_t calibration_timer = 0;  // 校准计时器
#define CALIBRATION_TIMEOUT 100000        // 10分钟(600000)超时(测试用:5分钟)

// 温度补偿相关变量
volatile uint8_t compensation_mode = 0;   // 温度补偿模式标志
volatile int16_t temp_offset = 0;         // 温度补偿偏移量

// 显示效果变量
volatile uint8_t blink_state = 0;        // 闪烁状态(0:显示,1:隐藏)
volatile uint32_t blink_timer = 0;       // 闪烁计时器

// 显示滤波相关变量
#define SAMPLE_COUNT 30  // 采样次数
volatile uint16_t temp_samples[SAMPLE_COUNT]; // 温度采样数组
volatile uint8_t sample_index = 0;            // 当前采样索引
volatile uint32_t temp_sum = 0;               // 温度总和
volatile uint8_t samples_collected = 0;       // 已收集的样本数
volatile uint16_t display_temp = 0;           // 滤波后的显示温度值

// 同步加热相关变量
volatile uint8_t sync_state = 0;        // 同步信号状态
volatile uint8_t sync_last_state = 0;   // 上一次同步信号状态
volatile uint8_t heating_request = 0;   // 加热请求标志
volatile uint8_t heating_active = 0;    // 加热激活标志

// 温度设置保存相关变量
volatile uint8_t temp_setting_changed = 0; // 温度设置改变标志
volatile uint32_t temp_setting_change_time = 0; // 温度设置改变时间
#define SETTING_SAVE_DELAY 5000 // 5秒后保存温度设置

// 校准模式相关变量
volatile uint8_t cal_digit_edit = 0;       // 当前编辑的位数(0:百位,1:十位,2:个位)
volatile uint16_t cal_target_temp = 0;     // 校准目标温度值
volatile uint16_t cal_measured_temp = 0;   // 校准测量温度值
volatile uint8_t cal_heating_stable = 0;   // 加热稳定标志
volatile uint32_t cal_heating_timer = 0;   // 加热计时器
#define HEATING_STABLE_TIME 65000         // 加热稳定时间(约3分钟:65000 * 2.8ms )

// 在全局变量区域添加
volatile float temp_change_rate = 0;    // 温度变化率 (°C/秒)
volatile uint16_t prev_temp_history[5] = {0}; // 历史温度值
volatile uint8_t temp_history_index = 0;

// 蜂鸣器发声相关变量
#define BEEP_SHORT 100  // 短声"滴"的持续时间(ms)
#define BEEP_LONG  300  // 长声"嗒"的持续时间(ms)
#define BEEP_PAUSE 100  // 蜂鸣声之间的间隔时间(ms)

// PID控制参数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float kp;           // 比例系数(升温快则调小,避免超调)
    float ki;           // 积分系数(低温段调大,消除静态误差)
    float kd;           // 微分系数(高温段调大,抑制波动)
    float integral;     // 积分项累计值
    float prev_error;   // 上一次误差值(用于微分计算)
} PIDParams;

// 两点法温度参数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temp1;     // 第一点温度值 (如200°C)
    uint16_t voltage1;  // 第一点电压值 (如530mV)
    uint16_t temp2;     // 第二点温度值 (如350°C)
    uint16_t voltage2;  // 第二点电压值 (如975mV)
    float len_k;        // 斜率 (计算得出)
    float len_b;        // 截距 (计算得出)
} TemperatureParams;

// 全局结构体变量
PIDParams pid_params;          // PID控制参数
TemperatureParams factory_params = {200, 530, 350, 975, 0, 0}; // 默认出厂参数
TemperatureParams user_params;                                 // 用户参数
TemperatureParams current_params;                             // 当前使用的参数

// ============================== 函数声明 ==============================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ports(void);         // 初始化所有I/O端口
void init_adc(void);           // 初始化ADC模块
void init_timers(void);        // 初始化定时器

// 显示函数
void update_display(void);     // 更新数码管显示
void display_segment(uint8_t seg); // 控制数码管段选输出
void update_display_buffer(void);  // 更新显示缓冲区
void moving_average_filter(void);  // 移动平均滤波函数

// 温度相关函数
void read_temperature(void);   // 读取温度值
void pid_control(void);        // PID控制算法
void calculate_slope_intercept(TemperatureParams *params); // 计算两点法的斜率和截距

// 按键和传感器处理
void check_buttons(void);      // 检查按键状态
void check_vibration_sensor(void); // 检查振动传感器
void check_sync_signal(void);  // 检查同步信号并控制加热

// 状态管理函数
void check_sleep_mode(void);   // 检查休眠模式
void enter_sleep_mode(void);   // 进入休眠模式
void enter_shutdown_mode(void);// 进入关机模式
void exit_sleep_mode(void);    // 退出休眠/关机模式

// 校准和设置函数
void enter_calibration_mode(void); // 进入校准模式
void save_user_params(void);    // 保存用户参数到EEPROM
void restore_factory_settings(void); // 恢复出厂设置
void enter_compensation_mode(void); // 进入温度补偿模式

// 工具函数
void beep(uint8_t type, uint8_t count);   // 蜂鸣器发声
void show_startup_display(void); // 显示启动画面
void wait_for_button_release(void); // 等待所有按键释放
void handle_errors(void);        // 处理错误状态

// ============================== 函数实现 ==============================

/**
* 简介: 初始化所有I/O端口
* 功能: 配置数码管、按键、加热控制、蜂鸣器等引脚的输入输出方向和初始状态
*/
void init_ports(void) {
    // 数码管段选引脚设置为输出
    DDRB |= (1 << SEG_A) | (1 << SEG_F);
    DDRD |= (1 << SEG_B) | (1 << SEG_C) | (1 << SEG_D) |
            (1 << SEG_E) | (1 << SEG_G) | (1 << SEG_DP);

    // 数码管位选引脚设置为输出
    DDRC |= (1 << DIGIT_1) | (1 << DIGIT_2) | (1 << DIGIT_3);

    // 初始关闭所有数码管(段选高电平,位选低电平)
    PORTB |= (1 << SEG_A) | (1 << SEG_F);
    PORTD |= (1 << SEG_B) | (1 << SEG_C) | (1 << SEG_D) |
             (1 << SEG_E) | (1 << SEG_G) | (1 << SEG_DP);
    PORTC &= ~((1 << DIGIT_1) | (1 << DIGIT_2) | (1 << DIGIT_3));

    // 按键引脚设置为输入,启用上拉电阻
    DDRB &= ~((1 << KEY_DEC) | (1 << KEY_FUNC) | (1 << KEY_INC));
    PORTB |= (1 << KEY_DEC) | (1 << KEY_FUNC) | (1 << KEY_INC);

    DDRC &= ~(1 << KEY_RST);
    PORTC |= (1 << KEY_RST);

    // 振动传感器设置为输入,启用上拉电阻
    DDRB &= ~(1 << VIBRATION_SENSOR);
    PORTB |= (1 << VIBRATION_SENSOR);

    // 加热控制引脚设置为输出,初始关闭加热
    DDRB |= (1 << HEATER_CONTROL);
    PORTB &= ~(1 << HEATER_CONTROL);

    // 蜂鸣器引脚设置为输出,初始关闭蜂鸣器
    DDRC |= (1 << BUZZER);
    PORTC &= ~(1 << BUZZER);

    // 同步输入引脚设置为输入
    DDRD &= ~(1 << SYNC_INPUT);
    PORTD &= ~(1 << SYNC_INPUT);
}

/**
* 简介: 初始化ADC模块
* 功能: 配置ADC参考电压、输入通道和预分频器,进行第一次转换丢弃
*/
void init_adc(void) {
    // 使用外部AREF作为参考电压,选择ADC7通道
    ADMUX = (0 << REFS1) | (0 << REFS0) | (TEMP_ADC & 0x0F);
    // 使能ADC,预分频128
    ADCSRA = (1 << ADEN) | (1 << ADPS2) | (1 << ADPS1) | (1 << ADPS0);
    // 第一次转换丢弃,确保ADC稳定
    ADCSRA |= (1 << ADSC);
    while(ADCSRA & (1 << ADSC));
}

/**
* 简介: 初始化定时器
* 功能: 配置定时器0用于数码管扫描和按键检测(约1ms中断)
*/
void init_timers(void) {
    // 定时器0用于数码管扫描和按键检测 (CTC模式,64分频)
    TCCR0A = (1 << WGM01); // CTC模式
    TCCR0B = (1 << CS01) | (1 << CS00); // 64分频
    // OCR0A = 15; // 1ms中断 (1MHz/64/16 = 1024μs ≈ 1ms)
    OCR0A = 124;  // 1ms中断 (8MHz/64/125 = 1000μs = 1ms)
    TIMSK0 = (1 << OCIE0A); // 启用比较匹配中断

}

/**
* 简介: 显示启动画面
* 功能: 显示"963"启动画面并发出蜂鸣声,禁用中断确保显示完整
*/
void show_startup_display(void) {
    // 保存当前中断状态并禁用中断,确保启动画面显示不受干扰
    uint8_t sreg = SREG;
    cli();

    // 显示"963"启动画面,持续约500ms
    for(uint16_t i = 0; i < 178; i++) { // 178 * 2.8 = 498 ms
        // 显示第一位数字9
        PORTC &= ~((1 << DIGIT_1) | (1 << DIGIT_2) | (1 << DIGIT_3));
        display_segment(seg_pattern[9]);
        PORTC |= (1 << DIGIT_1);
        _delay_ms(1);

        // 显示第二位数字6
        PORTC &= ~((1 << DIGIT_1) | (1 << DIGIT_2) | (1 << DIGIT_3));
        display_segment(seg_pattern[6]);
        PORTC |= (1 << DIGIT_2);
        _delay_ms(1);

        // 显示第三位数字3
        PORTC &= ~((1 << DIGIT_1) | (1 << DIGIT_2) | (1 << DIGIT_3));
        display_segment(seg_pattern[3]);
        PORTC |= (1 << DIGIT_3);
        _delay_ms(1);
    }

    // 蜂鸣提示
    beep(0,1);

    // 恢复中断状态
    SREG = sreg;
}

/**
* 简介: 更新显示缓冲区
* 功能: 根据当前状态(正常、错误、校准、设置)更新显示缓冲区内容
*/
void update_display_buffer(void) {
    if (compensation_mode) {
        // 温度补偿模式显示补偿值
        int16_t display_offset = temp_offset;
        uint8_t sign = 0; // 0:正数, 1:负数

        if (display_offset < 0) {
            sign = 1;
            display_offset = -display_offset;
        }

        display_buffer[0] = sign ? 11 : 12; // "-"或空格
        display_buffer[1] = display_offset / 10;
        display_buffer[2] = display_offset % 10;
    }
    else if (calibration_mode) {
        if (cal_heating_stable) {
            // 加热稳定后,显示测量温度值
            display_buffer[0] = cal_measured_temp / 100;
            display_buffer[1] = (cal_measured_temp % 100) / 10;
            display_buffer[2] = cal_measured_temp % 10;
        } else {
            // 加热过程中,显示目标温度值
            display_buffer[0] = cal_target_temp / 100;
            display_buffer[1] = (cal_target_temp % 100) / 10;
            display_buffer[2] = cal_target_temp % 10;
        }
    }
    else if (error_state == 1) {
        // 传感器错误显示"S-E"
        display_buffer[0] = 13; // S
        display_buffer[1] = 11; // -
        display_buffer[2] = 10; // E
    } else if (error_state == 2) {
        // 加热错误显示"H-E"
        display_buffer[0] = 14; // H
        display_buffer[1] = 11; // -
        display_buffer[2] = 10; // E
    } else if (setting_mode) {
        // 设置模式显示设置值
        display_buffer[0] = set_temp / 100;
        display_buffer[1] = (set_temp % 100) / 10;
        display_buffer[2] = set_temp % 10;
    } else if (shutdown_mode) {
        // 关机模式显示空白
        display_buffer[0] = 12; // 空格
        display_buffer[1] = 12; // 空格
        display_buffer[2] = 12; // 空格
    } else if (sleep_mode) {
        // 休眠模式显示当前温度(可能闪烁)
        if (blink_state) {
            display_buffer[0] = display_temp / 100;
            display_buffer[1] = (display_temp % 100) / 10;
            display_buffer[2] = display_temp % 10;
        } else {
            display_buffer[0] = 12; // 空格
            display_buffer[1] = 12; // 空格
            display_buffer[2] = 12; // 空格
        }
    } else {
        // 正常模式显示当前温度
        display_buffer[0] = display_temp / 100;
        display_buffer[1] = (display_temp % 100) / 10;
        display_buffer[2] = display_temp % 10;
    }
}

/**
* 简介: 更新数码管显示
* 功能: 根据当前显示索引,更新对应数码管的显示内容
*          在定时器中断中调用
*/
void update_display(void) {
    // 关闭所有位选
    PORTC &= ~((1 << DIGIT_1) | (1 << DIGIT_2) | (1 << DIGIT_3));

    // 根据错误状态显示相应内容
    if (error_state && blink_state) {
        // 错误状态下闪烁显示
        return;
    }

    uint8_t digit = display_buffer[display_index];
    uint8_t pattern = seg_pattern[digit];

    // 如果是最后一位且正在加热,显示小数点
    if (display_index == 2 && heating) {
        pattern &= ~(1 << 7); // 点亮小数点(清零DP位)
    }

    // 校准模式下且加热稳定后,闪烁当前编辑的数字位
    if (calibration_mode && cal_heating_stable && display_index == cal_digit_edit && blink_state) {
        pattern = 0xFF; // 全部熄灭(隐藏当前位)
    }

    // 第一步:计算亮度补偿因子
    uint8_t lit_segments = 0;
    for(uint8_t i = 0; i < 8; i++) {
        if(!(pattern & (1 << i))) lit_segments++;
    }
    if(lit_segments < 3) lit_segments = 3;
    uint8_t display_cycles = 12 - lit_segments;

    display_segment(pattern);

    // 选择对应的位
    switch(display_index) {
        case 0: PORTC |= (1 << DIGIT_1); break; // 选通百位
        case 1: PORTC |= (1 << DIGIT_2); break; // 选通十位
        case 2: PORTC |= (1 << DIGIT_3); break; // 选通个位
    }

    // 第二步:亮度补偿
    for(uint8_t i = 0; i < display_cycles; i++) {
        _delay_us(80);
    }

    // 更新显示索引(循环0-2)
    display_index = (display_index + 1) % 3;
}

/**
* 简介: 控制数码管段选输出
* 参数: seg 段选模式(8 bit,每bit对应一个段)
* 功能: 根据段选模式控制对应的段选引脚输出
*/
void display_segment(uint8_t seg) {
    // PORTB处理:A段(PB6)和F段(PB7)
    if(!(seg & 0x01)) PORTB &= ~(1 << SEG_A);  // A段点亮
    else PORTB |= (1 << SEG_A);               // A段熄灭
    if(!(seg & 0x20)) PORTB &= ~(1 << SEG_F);  // F段点亮
    else PORTB |= (1 << SEG_F);               // F段熄灭

    // PORTD处理:B,C,D,E,G,DP段
    if(!(seg & 0x02)) PORTD &= ~(1 << SEG_B);  // B段点亮
    else PORTD |= (1 << SEG_B);               // B段熄灭
    if(!(seg & 0x04)) PORTD &= ~(1 << SEG_C);  // C段点亮
    else PORTD |= (1 << SEG_C);               // C段熄灭
    if(!(seg & 0x08)) PORTD &= ~(1 << SEG_D);  // D段点亮
    else PORTD |= (1 << SEG_D);               // D段熄灭
    if(!(seg & 0x10)) PORTD &= ~(1 << SEG_E);  // E段点亮
    else PORTD |= (1 << SEG_E);               // E段熄灭
    if(!(seg & 0x40)) PORTD &= ~(1 << SEG_G);  // G段点亮
    else PORTD |= (1 << SEG_G);               // G段熄灭
    if(!(seg & 0x80)) PORTD &= ~(1 << SEG_DP); // DP段点亮
    else PORTD |= (1 << SEG_DP);              // DP段熄灭
}

/**
* 简介: 读取温度值
* 功能: 启动ADC转换,读取ADC值,计算电压和温度值,
*          应用校准参数,检查传感器故障
*/
void read_temperature(void) {
    // 启动ADC转换
    ADCSRA |= (1 << ADSC);
    // 等待转换完成
    while(ADCSRA & (1 << ADSC));

    // 读取ADC值
    adc_value = ADC;

    // 计算电压值 (mV)
    uint32_t voltage = (adc_value * 2500UL) / 1024;

    // 检查传感器故障 (电压超过2.2V)
    if(voltage > 2200) {
        error_state = 1;
        return;
    }

    // 使用两点法计算温度
    // current_temp = (voltage - len_b) / len_k
    float temp_float = ((float)voltage - current_params.len_b) / current_params.len_k;

    // 应用温度补偿
    int16_t temp_compensated = (int16_t)temp_float + eeprom_read_word((uint16_t*)EEPROM_TEMP_OFFSET);

    // 限制温度范围
    if (temp_compensated < 0) temp_compensated = 0;
    if (temp_compensated > 999) temp_compensated = 999;

    current_temp = (uint16_t)temp_compensated;
}

void update_temp_history(void) {
    prev_temp_history[temp_history_index] = current_temp;
    temp_history_index = (temp_history_index + 1) % 5;

    // 计算温度变化率 (近5次采样的平均变化)
    int16_t sum_diff = 0;
    for(uint8_t i = 0; i < 4; i++) {
        sum_diff += (int16_t)prev_temp_history[(temp_history_index + i) % 5] -
                   (int16_t)prev_temp_history[(temp_history_index + i + 1) % 5];
    }
    temp_change_rate = (float)sum_diff / (4.0 * 5.0); // 5次采样间隔约5*5ms=25ms
}

/**
* 简介: 改进的PID控制算法
* 功能: 加入温度变化率预测,提前减少加热功率
*/
void improved_pid_control(void) {
    if(error_state) {
        heating_request = 0;
        heating = 0;
        heating_time = 0;
        return;
    }

    static float integral = 0;
    static float prev_measurement = 0;

    // PID参数
    float kp = 3.0;
    float ki = 0.02;
    float kd = 6.0;

    float error = set_temp - current_temp;

    // 比例项
    float p_term = kp * error;

    // 积分项 - 条件积分
    if(fabs(error) > 5 || integral * error > 0) {
        integral += error;
    }
    // 积分限幅
    if(integral > 80) integral = 80;
    if(integral < -80) integral = -80;
    float i_term = ki * integral;

    // 微分项 - 基于测量值的变化率
    float derivative = (current_temp - prev_measurement);
    float d_term = kd * derivative;
    prev_measurement = current_temp;

    // 基本PID输出
    float output = p_term + i_term - d_term;

    // 温度变化率预测修正
    if(temp_change_rate > 2.0 && current_temp > set_temp - 10) {
        // 温度上升较快,提前减少加热
        output -= temp_change_rate * 5.0;
    }

    // 限制输出范围
    if(output > 100) output = 100;
    if(output < 0) output = 0;

    // 设置加热请求标志
    if(output > 15 && current_temp < set_temp + 8) {
        heating_request = 1;
        heating = 1;
        heating_time++;
    } else {
        heating_request = 0;
        heating = 0;
        heating_time = 0;
    }

    // 检查加热超时
    if(heating_time > HEATING_TIMEOUT) {
        error_state = 2;
    }
}

/**
* 简介: 加权移动平均滤波函数
* 功能: 使用指数加权移动平均,对新数据给予更高权重
*/
void weighted_moving_average_filter(void) {
    // 指数加权移动平均 (EWMA)
    // 新样本权重为0.7,旧平均值权重为0.3
    display_temp = (uint16_t)(0.7 * current_temp + 0.3 * display_temp);
}

/**
* 简介: 检查同步信号并控制加热 - 优化版本
* 功能: 改进加热控制逻辑,减少过冲
*/
void check_sync_signal_optimized(void) {
    // 读取同步信号状态
    sync_state = (PIND & (1 << SYNC_INPUT)) ? 1 : 0;

    // 检测同步信号边沿(上升沿或下降沿)
    if (sync_state != sync_last_state) {
        sync_last_state = sync_state;

        // 如果有加热请求,在过零点开启加热
        if (heating_request && !heating_active) {
            // 温度接近设定值时,减少加热时间
            if(current_temp > set_temp - 5) {
                // 只加热半波
                PORTB |= (1 << HEATER_CONTROL);
                _delay_us(8000); // 约半波时间(10ms/2)
                PORTB &= ~(1 << HEATER_CONTROL);
            } else {
                // 全波加热
                PORTB |= (1 << HEATER_CONTROL);
                heating_active = 1;
            }
        }
    }

    // 如果不是过零点,保持或关闭加热
    if (!heating_request && heating_active) {
        PORTB &= ~(1 << HEATER_CONTROL);
        heating_active = 0;
    }
}

/**
* 简介: 计算两点法的斜率和截距
* 参数: params 温度参数结构体指针
*/
void calculate_slope_intercept(TemperatureParams *params) {
    // 计算斜率 len_k = (voltage2 - voltage1) / (temp2 - temp1)
    params->len_k = (float)(params->voltage2 - params->voltage1) /
                    (float)(params->temp2 - params->temp1);

    // 计算截距 len_b = voltage1 - len_k * temp1
    params->len_b = (float)params->voltage1 - params->len_k * params->temp1;
}

/**
* 简介: 移动平均滤波函数
* 功能: 使用30次采样值的移动平均来平滑温度显示
*          大约每150ms更新一次显示温度(30*5ms)
*/
void moving_average_filter(void) {
    // 减去最旧的样本值
    temp_sum -= temp_samples[sample_index];

    // 添加最新的样本值
    temp_samples[sample_index] = current_temp;
    temp_sum += current_temp;

    // 更新样本索引
    sample_index = (sample_index + 1) % SAMPLE_COUNT;

    // 计算移动平均值
    if (samples_collected < SAMPLE_COUNT) {
        samples_collected++;
    }

    display_temp = (temp_sum + samples_collected/2) / samples_collected; // 四舍五入
}

/**
* 简介: 等待所有按键释放
* 功能: 检测所有按键是否已释放,防止误操作
*/
void wait_for_button_release(void) {
    // 等待所有按键释放
    while(!(PINB & (1 << KEY_DEC)) ||
          !(PINB & (1 << KEY_FUNC)) ||
          !(PINB & (1 << KEY_INC)) ||
          !(PINC & (1 << KEY_RST))) {
        _delay_ms(10);
    }

    // 添加去抖动延迟
    _delay_ms(50);
}

/**
* 简介: 检查按键状态
* 功能: 检测按键按下、长按等事件,处理按键功能,
*          包括温度调整、快速设置、进入校准模式等
*/
void check_buttons(void) {
    // 如果在软关机模式下,直接返回
    if (shutdown_mode) {
        return;
    }

    static uint8_t last_key_state = 0;
    static uint32_t key_press_time = 0;
    static uint32_t key_repeat_time = 0;
    static uint32_t combo_timer = 0;
    static uint8_t cal_key_released = 1; // 校准按键释放标志
    static uint32_t k2_press_time = 0;
    static uint8_t quick_set_index = 0;
    uint8_t current_key_state = 0;

    // 读取K1、K2、K3按键状态
    if(!(PINB & (1 << KEY_DEC))) current_key_state |= 1;
    if(!(PINB & (1 << KEY_FUNC))) current_key_state |= 2;
    if(!(PINB & (1 << KEY_INC))) current_key_state |= 4;

    // 检测组合键按下(K1+K2+K3同时按下)
    if((current_key_state & 7) == 7 && !calibration_mode && !compensation_mode) {
        combo_timer++;

        if(combo_timer > 100) { // 约280ms后确认组合键(250 * 2.8ms = 280ms)
            enter_calibration_mode();
            combo_timer = 0;
        }
    } else {
        // 重置组合键计时器
        combo_timer = 0;
    }

    // 如果当前处于校准模式,处理校准按键
    if (calibration_mode) {
        // 重置无活动时间
        inactive_time = 0;

        // 检查超时 (10分钟)
        calibration_timer++;
        if (calibration_timer >= CALIBRATION_TIMEOUT) {
            calibration_mode = 0;
            calibration_step = 0;
            cal_heating_stable = 0;
            beep(0, 1); // 超时提示
            return;
        }

        // 检查加热是否稳定
        if (!cal_heating_stable) {
            cal_heating_timer++;
            if (cal_heating_timer >= HEATING_STABLE_TIME) {
                cal_heating_stable = 1;
                cal_digit_edit = 0; // 从百位开始编辑
                beep(0, 1); // 加热稳定提示
            }
            return; // 加热过程中不处理按键
        }

        // 检测按键按下
        if (current_key_state && cal_key_released) {
            cal_key_released = 0;

            if (calibration_step == 1) {
                // 第一点校准 - 输入测量温度值
                if (current_key_state & 2) { // K2键 - 切换位或确认
                    if (cal_digit_edit < 2) {
                        // 切换到下一位
                        cal_digit_edit++;
                    } else {
                        // 确认第一点测量值
                        if (cal_measured_temp >= 150 && cal_measured_temp <= 500) {
                            user_params.temp1 = cal_measured_temp;

                            // 读取当前电压值
                            ADCSRA |= (1 << ADSC);
                            while(ADCSRA & (1 << ADSC));
                            user_params.voltage1 = (ADC * 2500UL) / 1024;

                            // 进入第二点校准
                            calibration_step = 2;
                            cal_heating_stable = 0; // 重置加热稳定标志
                            cal_heating_timer = 0;  // 重置加热计时器

                            // 设置第二个校准点的目标温度
                            cal_target_temp = 350; // 默认第二点目标温度
                            set_temp = cal_target_temp; // 设置系统目标温度
                            eeprom_write_word((uint16_t*)EEPROM_TEMP_SETTING, set_temp);

                            // 初始化测量温度值
                            cal_measured_temp = cal_target_temp;

                            beep(0, 1); // "滴"一声提示
                        }
                    }
                }
                else if (current_key_state & 4) { // K3键增加当前位数值
                    uint16_t multiplier = 1;
                    for (uint8_t i = 0; i < (2 - cal_digit_edit); i++) {
                        multiplier *= 10;
                    }
                    cal_measured_temp += multiplier;
                    if (cal_measured_temp > 500) cal_measured_temp = 150;
                }
                else if (current_key_state & 1) { // K1键减少当前位数值
                    uint16_t multiplier = 1;
                    for (uint8_t i = 0; i < (2 - cal_digit_edit); i++) {
                        multiplier *= 10;
                    }
                    if (cal_measured_temp < multiplier + 150) cal_measured_temp = 500;
                    else cal_measured_temp -= multiplier;
                }
            }
            else if (calibration_step == 2) {
                // 第二点校准 - 输入测量温度值
                if (current_key_state & 2) { // K2键 - 切换位或确认
                    if (cal_digit_edit < 2) {
                        // 切换到下一位
                        cal_digit_edit++;
                    } else {
                        // 确认第二点测量值
                        if (cal_measured_temp >= 150 && cal_measured_temp <= 500) {
                            user_params.temp2 = cal_measured_temp;

                            // 读取当前电压值
                            ADCSRA |= (1 << ADSC);
                            while(ADCSRA & (1 << ADSC));
                            user_params.voltage2 = (ADC * 2500UL) / 1024;

                            // 完成校准,保存参数
                            calculate_slope_intercept(&user_params);
                            save_user_params();
                            current_params = user_params;

                            calibration_mode = 0;
                            calibration_step = 0;
                            cal_heating_stable = 0;
                            beep(0, 2); // "滴滴"两声提示
                        }
                    }
                }
                else if (current_key_state & 4) { // K3键增加当前位数值
                    uint16_t multiplier = 1;
                    for (uint8_t i = 0; i < (2 - cal_digit_edit); i++) {
                        multiplier *= 10;
                    }
                    cal_measured_temp += multiplier;
                    if (cal_measured_temp > 500) cal_measured_temp = 150;
                }
                else if (current_key_state & 1) { // K1键减少当前位数值
                    uint16_t multiplier = 1;
                    for (uint8_t i = 0; i < (2 - cal_digit_edit); i++) {
                        multiplier *= 10;
                    }
                    if (cal_measured_temp < multiplier + 150) cal_measured_temp = 500;
                    else cal_measured_temp -= multiplier;
                }
            }
        }

        // 检测按键释放
        if (!current_key_state) {
            cal_key_released = 1;
        }

        return; // 在校准模式下,不处理其他按键
    }

    // 如果当前处于补偿模式,处理补偿按键
    if (compensation_mode) {
        // 重置无活动时间
        inactive_time = 0;

        // 检测按键按下
        if (current_key_state && cal_key_released) {
            cal_key_released = 0;

            if (current_key_state & 2) { // K2键确认
                // 保存温度补偿值
                eeprom_write_word((uint16_t*)EEPROM_TEMP_OFFSET, temp_offset);
                compensation_mode = 0;
                beep(0, 2); // "滴滴"两声提示
            }
            else if (current_key_state & 4) { // K3键增加补偿值
                temp_offset++;
                if (temp_offset > 50) temp_offset = -50;
            }
            else if (current_key_state & 1) { // K1键减少补偿值
                temp_offset--;
                if (temp_offset < -50) temp_offset = 50;
            }
        }

        // 检测按键释放
        if (!current_key_state) {
            cal_key_released = 1;
        }

        return; // 在补偿模式下,不处理其他按键
    }

    // 检测长按K2键进入温度补偿模式
    if(!(PINB & (1 << KEY_FUNC))) {
        k2_press_time++;
        if(k2_press_time > 2000) { // 长按2秒
            if(!compensation_mode && !calibration_mode) {
                enter_compensation_mode();
            }
            k2_press_time = 0;
        }
    } else {
        k2_press_time = 0;
    }

    // 检测按键按下
    if(current_key_state && !last_key_state) {
        key_press_time = 0;
        key_repeat_time = 0;

        // 退出休眠模式
        if(sleep_mode) {
            exit_sleep_mode();
        } else {
            // 重置无活动时间
            inactive_time = 0;
        }

        // 快速设置温度
        if((current_key_state & 2) && !calibration_mode && !compensation_mode) {
            uint16_t quick_set_temps[] = {250, 330, 380};
            set_temp = quick_set_temps[quick_set_index];
            quick_set_index = (quick_set_index + 1) % 3;
            temp_setting_changed = 1; // 标记温度设置已改变
            temp_setting_change_time = 0; // 重置改变时间
            setting_mode = 1;
            setting_timer = 0;
        }
        // 增加温度
        else if((current_key_state & 4) && set_temp < 500 && !calibration_mode && !compensation_mode) {
            set_temp++;
            temp_setting_changed = 1; // 标记温度设置已改变
            temp_setting_change_time = 0; // 重置改变时间
            setting_mode = 1;
            setting_timer = 0;
        }
        // 减少温度
        else if((current_key_state & 1) && set_temp > 150 && !calibration_mode && !compensation_mode) {
            set_temp--;
            temp_setting_changed = 1; // 标记温度设置已改变
            temp_setting_change_time = 0; // 重置改变时间
            setting_mode = 1;
            setting_timer = 0;
        }
    }

    // 检测长按
    if(current_key_state == last_key_state && current_key_state) {
        key_press_time++;

        // 长按500ms后加速调整 (178 * 2.8ms = 498ms)
        if(key_press_time > 178) {
            key_repeat_time++;
            // 每19.6ms重复一次 (7 * 2.8ms = 19.6ms)
            if(key_repeat_time > 7) {
                key_repeat_time = 0;

                if((current_key_state & 4) && set_temp < 500 && !calibration_mode && !compensation_mode) {
                    set_temp++;
                    temp_setting_changed = 1; // 标记温度设置已改变
                    temp_setting_change_time = 0; // 重置改变时间
                    setting_mode = 1;
                    setting_timer = 0;
                }
                if((current_key_state & 1) && set_temp > 150 && !calibration_mode && !compensation_mode) {
                    set_temp--;
                    temp_setting_changed = 1; // 标记温度设置已改变
                    temp_setting_change_time = 0; // 重置改变时间
                    setting_mode = 1;
                    setting_timer = 0;
                }
            }
        }
    }

    // 温度设置改变后延迟保存
    if (temp_setting_changed) {
        temp_setting_change_time++;
        if (temp_setting_change_time >= SETTING_SAVE_DELAY) {
            eeprom_write_word((uint16_t*)EEPROM_TEMP_SETTING, set_temp);
            temp_setting_changed = 0; // 重置改变标志
        }
    }

    // 设置模式计时
    if (setting_mode) {
        setting_timer++;
        // 2秒后退出设置模式 (700 * 2.8ms = 1.96s)
        if (setting_timer > 700) {
            setting_mode = 0;
        }
    }

    last_key_state = current_key_state;
}

/**
* 简介: 检查振动传感器
* 功能: 检测振动传感器状态变化,用于唤醒休眠模式
*/
void check_vibration_sensor(void) {
    // 如果在软关机模式下,直接返回
    if (shutdown_mode) {
        return;
    }

    static uint8_t last_vibration_state = 1; // 默认高电平(无振动)
    static uint32_t debounce_timer = 0;

    uint8_t current_state = (PINB & (1 << VIBRATION_SENSOR)) ? 1 : 0;

    // 检测状态变化
    if (current_state != last_vibration_state) {
        debounce_timer = 0;
        last_vibration_state = current_state;
        return;
    }

    // 确认状态变化
    if (current_state == 0) { // 低电平表示有振动
        // 重置休眠计时
        inactive_time = 0;

        // 如果是从休眠中唤醒,恢复原温度
        if (sleep_mode) {
            exit_sleep_mode();
        }
    }

    last_vibration_state = current_state;
}

/**
* 简介: PID控制算法
* 功能: 根据当前温度与设定温度的误差,计算PID输出, 控制加热器工作状态
*          针对加热过冲问题进行了优化,加入了抗积分饱和和微分先行
*/
void pid_control(void) {
    if(error_state) {
        heating_request = 0;
        heating = 0;
        heating_time = 0;
        return;
    }

    static float prev_error = 0;
    static float integral = 0;
    static uint8_t first_run = 1;

    // 初始化PID参数 - 根据系统特性调整这些值
    float kp = 3.0;    // 比例系数 (原2.0)
    float ki = 0.03;   // 积分系数 (原0.1,减小以减少超调)
    float kd = 5.0;    // 微分系数 (原1.0,增加以抑制超调)

    // 清除积分项当设定值变化较大时
    if(fabs(set_temp - current_temp) > 30) {
        integral = 0;
    }

    float error = set_temp - current_temp;

    // 比例项
    float p_term = kp * error;

    // 积分项 - 抗积分饱和
    integral += error;
    // 积分限幅 - 更严格的限制
    if(integral > 50) integral = 50;
    if(integral < -50) integral = -50;
    float i_term = ki * integral;

    // 微分项 - 微分先行(只对测量值微分,不对设定值微分)
    static float prev_measurement = 0;
    float derivative = 0;
    if(!first_run) {
        derivative = (current_temp - prev_measurement);
    }
    first_run = 0;
    float d_term = kd * derivative;
    prev_measurement = current_temp;

    // PID输出
    float output = p_term + i_term - d_term; // 注意微分项符号

    // 当温度接近设定值时,减小积分作用
    if(fabs(error) < 10) {
        output = p_term - d_term + 0.2 * i_term;
    }

    // 限制输出范围
    if(output > 100) output = 100;
    if(output < 0) output = 0;

    // 设置加热请求标志
    // 修改加热启动条件,提前开始加热
    if(output > 20 && current_temp < set_temp + 5) { // 原条件: output > 30
        heating_request = 1;
        heating = 1;
        heating_time++;
    } else {
        heating_request = 0;
        heating = 0;
        heating_time = 0;
    }

    // 检查加热超时
    if(heating_time > HEATING_TIMEOUT) {
        error_state = 2;
    }

    prev_error = error;
}

/**
* 简介: 检查同步信号并控制加热
* 功能: 检测交流电过零信号,在过零点开启加热
*/
void check_sync_signal(void) {
    // 读取同步信号状态
    sync_state = (PIND & (1 << SYNC_INPUT)) ? 1 : 0;

    // 检测同步信号边沿(上升沿或下降沿)
    if (sync_state != sync_last_state) {
        // 检测到过零点
        sync_last_state = sync_state;

        // 如果有加热请求,在过零点开启加热
        if (heating_request && !heating_active) {
            PORTB |= (1 << HEATER_CONTROL); // 开启加热
            heating_active = 1;
        }
    }

    // 如果不是过零点,保持或关闭加热
    // 注意:BTA16会在电流过零时自动关断,所以我们不需要主动关断
    // 但为了确保安全,如果加热请求被取消,立即关闭加热
    if (!heating_request && heating_active) {
        PORTB &= ~(1 << HEATER_CONTROL); // 关闭加热
        heating_active = 0;
    }
}

/**
* 简介: 处理错误状态
* 功能: 在错误状态下停止加热,并定时蜂鸣提醒
*/
void handle_errors(void) {
    static uint32_t error_beep_timer = 0;

    if(error_state) {
        // 每17秒蜂鸣一次 (6000 * 2.8ms = 16.8s)
        error_beep_timer++;
        if(error_beep_timer >= 6000) {
            beep(0,4); // 四声"滴" - 提示错误
            error_beep_timer = 0;
        }
    }
}

/**
* 简介: 检查休眠模式
* 功能: 检测无活动时间,控制进入休眠和软关机模式
*/
void check_sleep_mode(void) {
    static uint32_t last_check_time = 0;

    // 每1.5秒检查一次休眠和关机状态
    if (inactive_time - last_check_time < 600) { // 600 * 2.8ms = 1.68s
        return;
    }
    last_check_time = inactive_time;

    // 10分钟无活动进入休眠
    if (inactive_time > SLEEP_THRESHOLD && !sleep_mode && !shutdown_mode) {
        enter_sleep_mode();
    }

    // 40分钟无活动进入软关机
    if (inactive_time > SHUTDOWN_THRESHOLD && !shutdown_mode) {
        enter_shutdown_mode();
    }
}

/**
* 简介: 进入休眠模式
* 功能: 设置休眠模式标志,保存当前温度设置,设定休眠温度
*/
void enter_sleep_mode(void) {
    sleep_mode = 1;
    previous_temp = set_temp;
    set_temp = 200; // 休眠温度
    beep(0,1); // 提示进入休眠
}

/**
* 简介: 进入关机模式
* 功能: 设置关机模式标志,关闭加热和显示,进入无限循环等待重新上电
*/
void enter_shutdown_mode(void) {
    shutdown_mode = 1;
    set_temp = 0; // 关机温度

    // 确保加热关闭
    PORTB &= ~(1 << HEATER_CONTROL);
    heating_request = 0;
    heating = 0;

    // 关闭数码管显示
    PORTC &= ~((1 << DIGIT_1) | (1 << DIGIT_2) | (1 << DIGIT_3));
    // 关闭段选
    PORTB |= (1 << SEG_A) | (1 << SEG_F);
    PORTD |= (1 << SEG_B) | (1 << SEG_C) | (1 << SEG_D) |
             (1 << SEG_E) | (1 << SEG_G) | (1 << SEG_DP);

    TIMSK0 &= ~(1 << OCIE0A); // 关闭定时器0中断,停止显示更新

    beep(1,1); // 提示进入关机

    // 进入无限循环,等待重新上电
    while (1) {
        // 低功耗模式或简单延迟
        _delay_ms(1000);
    }
}

/**
* 简介: 退出休眠/关机模式
* 功能: 退出休眠或关机模式,恢复原来的温度设置
*/
void exit_sleep_mode(void) {
    if (sleep_mode) {
        sleep_mode = 0;
        set_temp = previous_temp;
        beep(0,2); // 提示唤醒
    }

    if (shutdown_mode) {
        shutdown_mode = 0;
        set_temp = previous_temp;
        beep(0,2); // 提示唤醒

        // 重新启用定时器0中断,恢复显示更新
        TIMSK0 |= (1 << OCIE0A);
    }
}

/**
* 简介: 加载温度参数从EEPROM
* 功能: 从EEPROM读取校准参数和温度设置,如果EEPROM中没有有效数据,则使用默认参数
*/
void load_temperature_params(void) {
    // 检查EEPROM中是否有有效数据
    uint16_t magic = eeprom_read_word((uint16_t*)EEPROM_MAGIC);

    if(magic == EEPROM_MAGIC_VALUE) {
        // 读取用户参数
        eeprom_read_block(&user_params, (void*)EEPROM_USER_PARAMS, sizeof(TemperatureParams));

        // 读取出厂参数
        eeprom_read_block(&factory_params, (void*)EEPROM_FACTORY_PARAMS, sizeof(TemperatureParams));

        // 计算斜率和截距
        calculate_slope_intercept(&user_params);

        // 使用用户参数
        current_params = user_params;

        // 加载保存的温度设置
        set_temp = eeprom_read_word((uint16_t*)EEPROM_TEMP_SETTING);
        if(set_temp < 150 || set_temp > 500) {
            set_temp = 280; // 默认温度
        }
    } else {
        // EEPROM中没有有效数据,使用默认出厂参数
        calculate_slope_intercept(&factory_params);
        current_params = factory_params;
        set_temp = 280;

        // 保存出厂参数到EEPROM
        eeprom_write_block(&factory_params, (void*)EEPROM_FACTORY_PARAMS, sizeof(TemperatureParams));

        // 初始化温度补偿偏移量为0
        eeprom_write_word((uint16_t*)EEPROM_TEMP_OFFSET, 0);

        // 写入魔术字
        eeprom_write_word((uint16_t*)EEPROM_MAGIC, EEPROM_MAGIC_VALUE);
    }
}

/**
* 简介: 保存用户参数到EEPROM
* 功能: 将用户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并写入魔术字标记有效数据
*/
void save_user_params(void) {
    eeprom_write_block(&user_params, (void*)EEPROM_USER_PARAMS, sizeof(TemperatureParams));
    eeprom_write_word((uint16_t*)EEPROM_MAGIC, EEPROM_MAGIC_VALUE);
}

/**
* 简介: 恢复出厂设置
* 功能: 将用户参数恢复为出厂参数,重置温度补偿值
*/
void restore_factory_settings(void) {
    // 复制出厂参数到用户参数
    user_params = factory_params;
    calculate_slope_intercept(&user_params);

    // 保存用户参数
    save_user_params();

    // 使用出厂参数
    current_params = user_params;

    // 重置温度补偿
    eeprom_write_word((uint16_t*)EEPROM_TEMP_OFFSET, 0);

    // 蜂鸣器三声"滴"提示
    beep(0, 3);
}

/**
* 简介: 进入校准模式
* 功能: 设置校准模式标志,初始化校准参数,设置第一个校准点的目标温度
*/
void enter_calibration_mode(void) {
    // 等待所有按键释放
    wait_for_button_release();

    calibration_mode = 1;
    calibration_step = 1; // 开始第一点校准
    calibration_timer = 0;
    cal_digit_edit = 0;   // 从百位开始编辑
    cal_heating_stable = 0; // 重置加热稳定标志
    cal_heating_timer = 0;  // 重置加热计时器

    // 设置第一个校准点的目标温度
    cal_target_temp = 200; // 默认第一点目标温度
    set_temp = cal_target_temp; // 设置系统目标温度
    eeprom_write_word((uint16_t*)EEPROM_TEMP_SETTING, set_temp);

    // 初始化测量温度值
    cal_measured_temp = cal_target_temp;

    // 蜂鸣器"嗒嗒"两声提示
    beep(1, 2);
}

/**
* 简介: 进入温度补偿模式
* 功能: 通过长按K2键进入温度补偿模式,读取当前温度补偿值
*/
void enter_compensation_mode(void) {
    // 等待所有按键释放
    wait_for_button_release();

    compensation_mode = 1;
    temp_offset = eeprom_read_word((uint16_t*)EEPROM_TEMP_OFFSET);

    // 蜂鸣器"滴"一声提示
    beep(0, 1);
}

/**
* 简介: 蜂鸣器发声函数
* 参数1: type 发声类型:0-短声"滴",1-长声"嗒"
* 参数2: count 发声次数
* 功能: 根据指定类型和次数发出蜂鸣声
*/
void beep(uint8_t type, uint8_t count) {
    // 保存当前中断状态并禁用中断,确保蜂鸣声不被中断
    uint8_t sreg = SREG;
    cli();

    // 循环产生指定次数的蜂鸣声
    for(uint8_t i = 0; i < count; i++) {
        uint16_t duration = (type == 0) ? BEEP_SHORT : BEEP_LONG;

        // 产生指定持续时间的蜂鸣声(约500us,2kHz频率)
        for(uint16_t j = 0; j < duration; j++) {
            PORTC |= (1 << BUZZER);    // 蜂鸣器引脚置高
            _delay_us(250);            // 250us高电平
            PORTC &= ~(1 << BUZZER);   // 蜂鸣器引脚置低
            _delay_us(250);            // 250us低电平
        }

        // 如果不是最后一次蜂鸣,添加间隔
        if(i < count - 1) {
            _delay_ms(BEEP_PAUSE);
        }
    }

    // 恢复中断状态
    SREG = sreg;
}

// ============================== 中断服务程序 ==============================

/**
* 简介: 定时器0比较匹配中断服务程序 (1ms)
* 功能: 用于数码管扫描和闪烁控制
*/
ISR(TIMER0_COMPA_vect) {
    // 更新数码管显示
    update_display();

    // 闪烁控制(500ms周期)
    blink_timer++;
    if(blink_timer >= 500) {
        blink_timer = 0;
        blink_state = !blink_state;
    }
}

// ============================== 主函数 ==============================

/**
* 简介: 主函数
* 功能: 程序入口点,初始化硬件后进入主循环,
*          循环执行温度读取、按键检测、PID控制等功能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硬件
    init_ports();

    // 开机时检测S1按键(恢复出厂设置)
    if(!(PINC & (1 << KEY_RST))) {
        // 等待按键释放
        _delay_ms(100);
        while(!(PINC & (1 << KEY_RST)));

        // 恢复出厂设置
        restore_factory_settings();
    }

    init_adc();    // 继续初始化硬件
    init_timers();

    // 显示启动画面
    show_startup_display();

    // 加载温度参数
    load_temperature_params();

    // 初始化温度采样数组
    for(uint8_t i = 0; i < SAMPLE_COUNT; i++) {
        temp_samples[i] = current_temp;
        temp_sum += current_temp;
    }
    samples_collected = SAMPLE_COUNT;
    display_temp = current_temp;

    // 启用全局中断
    sei();

    // 主循环
    while(1) {
        // 如果在软关机模式下,只执行最低限度的操作
        if (shutdown_mode) {
            // 低功耗模式或简单延迟
            _delay_ms(1000);
            continue;
        }

        read_temperature();
        update_temp_history(); // 更新温度历史记录
        weighted_moving_average_filter();  // 使用加权移动平均滤波
        //moving_average_filter();  // 移动平均滤波
        check_buttons();
        check_vibration_sensor();// 检查振动传感器

        if (!error_state) {
            improved_pid_control();  // 使用改进的PID控制
            //pid_control();  //只设置heating_request标志
            check_sync_signal(); // 检查同步信号并控制加热
            check_sleep_mode();
        }

        handle_errors();
        update_display_buffer();

        // 增加无活动时间计数
        inactive_time++;

         // 增加温度设置改变时间计数
        if (temp_setting_changed) {
            temp_setting_change_time++;
        }

        // 增加加热稳定时间计数
        if (calibration_mode && !cal_heating_stable) {
          cal_heating_timer++;
        }

        _delay_ms(2);
    }
}

网友:
前排学习 老哥维修烙铁,单片机坏了,自己重新写个程序,牛叉

烙铁修好了,老哥可以去维修保养JL-1、巨浪3、DF31BJ、DF61和DF5C了

二零二五年九月三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缅怀革命的先烈,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死战不退,那么多先烈牺牲在了冲锋的路上,换来了我们和平的国家和安宁的生活,致敬革命的先烈和保家卫国的将士们!

网友:
高深的烙铁贴子,过程悲壮,软硬件全面攻坚,最终得以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