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老国标飞利浦插排看看

楼主(2025-09-03):
很久很久以前买的飞利浦插排(不知道那时候的飞利浦是不是还是飞利浦),还是老国标的家伙,所以它的两孔还是老式的大圆孔,可以兼容圆形插头的。
这种孔(内部无安全门)一大缺点就是金属容易误捅导致触电。

这是插排外观,新的时候蛮好看的

螺丝是Y形

拆开,和通常的不同,这个是面板取下,布线在底板

老家伙用的还是紫铜,不像现在很多是黄铜的。

地线铜排宽度4毫米

零火线宽度6毫米样子,这里卡尺卡不到

厚度0.6毫米
也就是地线铜排大约2.4平,零火3.6平

这里是按钮开关

配线0.75平

最后把洞用透明胶半封起来,用在小孩不易摸到和不常操作的地方。

网友:
内部绝缘不好

网友:
这个型号的,比较单薄

网友:
质量可以的。

网友:
拆一个老国标飞利浦插排

网友:
磷青铜的还可以,应该是真货。

网友:
一般,还没有同时期红牛做工好。

网友:
磷青铜的还可以

网友:
不是紫铜而是磷铜~适合插排触片的优良材质~现在都拿黄铜片顶替(成本作怪?)。
三芯中LN接触片的模式也不常见,不知弹性咋?

网友A:
磷青铜的
磷青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磷青铜的
磷青铜的

哦哦哦哦哦,谢谢指正

网友:
老国标产品,质量可以用

网友:
飞利浦的垃圾玩意松松垮垮的

网友:
一个老国标飞利浦插排

网友:
起码比我昨天拆的那个“广注”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