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一个小米120w快充头MDY-12-ED,到货简单测试

楼主(2025-09-03):
自己的粗粮支持充电是67w的,老婆的是90w的,当然平时急补电时才用原装快充,外出或出差时一般有充电条件时需要急补电,正好积分商城有坛友出一个120w的原装头(含原装线),于是用了点积分换回来,放随身包里。今天到货,简单测测看。

外观有轻微使用痕迹

一只角微瑕

接口中间有第五触点

183克,与官方184克算是一致

插入手机,有手机最大67w,激活正常

功率正常(受电量、温度、亮屏影响,此时没在手机支持最大瓦数)

网友A:
我还用着菊花荣耀3c畅玩的5v1a头子呢,反正都是晚上睡觉充…

~……~…~……!?…~…!?!

网友B:
这种样子的充电头最容易买到假货了,我买过几个,退过货,砸手里的也不见得保真,但是充电速度还凑合,就是不算便宜3、4十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样子的充电头最容易买到假货了,我买过几个,退过货,砸手里的也不见得保真,但是充电速度还凑合,就是 ...

小米私有协议没有开放,能激活手机MAX快充的一般问题不大,再综合分析功率基本就能判断真假。
支持公共协议的手机充电头就不好分辨,不过这种手机可以买第三方可靠品牌的也没大问题,不一定要原装。

网友:
一个小米120w充电头

网友C:
看到插头那里有打火的痕迹,就知道是真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插头那里有打火的痕迹,就知道是真货了

哈,仔细看了还真是,那里就比30w的粗糙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仔细看了还真是,那里就比30w的粗糙一些

因为我的120w插头那里也打火,很多细小的黑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我的120w插头那里也打火,很多细小的黑点

这倒是一个方法,功率大所以火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我的120w插头那里也打火,很多细小的黑点

先插头子,再插手机,好像要好得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还用着菊花荣耀3c畅玩的5v1a头子呢,反正都是晚上睡觉充…

我也有个2014年荣耀3C的原装充电头,当时第一批抢这手机,结果用了几个月触摸屏失灵就废了,这个5扶1按的充电头10多年一直没有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2014年荣耀3C的原装充电头,当时第一批抢这手机,结果用了几个月触摸屏失灵就废了,这个5扶1按的 ...

才买几个月没保修么?我用了好几年,屏摔破两次都自己换的,后来换了水货LG G6放那吃灰一个星期就开不了机了,无限重启…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才买几个月没保修么?我用了好几年,屏摔破两次都自己换的,后来换了水货LG G6放那吃灰一个星期就开不了 ...

       我有个怪癖,买电子数码产品坏了也不会找售后,总感觉麻烦,即使修好了也感觉不完美了。
       还有就是网购,好用的下次再买,不好用的也不会退货,如:衣服鞋子即使买到大小不合适也不会退货。
        当然前提就是千元价位内的,贵的东西还是会找售后或者退换货,感觉有解决麻烦的价值。
         从小养成的性格,把多数责任揽自己身上,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买数码产品就是拼运气,其实就是自卑懦弱,尽量避免麻烦,即使知道这样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怪癖,买电子数码产品坏了也不会找售后,总感觉麻烦,即使修好了也感觉不完美了。
        ...

只能说壕无人性…

~…~……~………!!I~~…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怪癖,买电子数码产品坏了也不会找售后,总感觉麻烦,即使修好了也感觉不完美了。
        ...

主要还是技痒想拆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