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一下维修海康老旧硬盘录像机配置不保存的三三两两

楼主(2025-09-03):
情况是这样的,一个朋友家的监控有一些历史了,用的还的同轴的监控,最近说要增加两个摄像头

好在DS-7816HGH-F1录像机他的xvr 也就是可以支持网络和同轴两种摄像头,虽然只能支持H264和720p ,要不然都不知道去哪搞两个同轴,和搞同轴电线!!

总比整套监控重搞的要好毕竟十几个还要布线(旧监控系统用的全的同轴线) 又得是一大比银子。于是给他搞了两个tp-link的摄像头 ,不要问为什么是tp 因为要牌子有牌子 要性价有性价

然后随便搞搞就安装上去了 一开始一切安好

直到重启了一下录像机 发现之前添加的两个摄像头没有了

配置丢失了......

这个问题有点奇怪,录像机他重启动后并不是恢复出厂 ,以前的配置都保存着 只是最近的配置不会保存.不会保存.不会保存.

这玩意,,不会是想认朋友换全套吧 或让他再加一台nvr 两机一起用??

本着节省是原则 能修就修修吧,于是有了以下的三三两两

没有全程留图 所以 只能在这里说说一些小过程

首先我先是去排查了 录像机的供电 看不是的供电有问题 然后发现 正常

拆开一看发现 这台机器用的是25芯片的flash 这个也不是易失性的寄存

所以停电不会影响他的数据才对 (本来还是对电子的电路去研究一下 但看到这个flash 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那是不是主板的电路出问题 使得flash写入使能失效 或hold了

用万能表测试 芯片8脚3.3v 供电正常 3脚IO2 3.3v 高电平没有写保护

测试7脚IO3 3.3v高电平 也没有hold

所以只能是flash本来的问题了

没办法 只能干他试试了

拆他

然后在一个旧路由上找了片差不多的flash

型号为W25Q128FVSG

比原板子上的W25Q128JVSQ是老了点 除了时钟频率不同  其他都差不多应该能用 就看主控能不能识别

先做个备份

把备份写到路由的芯片里

把芯片装回录像机

开机测试

重新设网络参数 重启

一切正常 所以 问题真的只是在flash上  小问题小问题

搞定 就这样的 能用就用吧  下次再有问题  就是整套换了 重新布线

网友A:
365*24长时间工作挂了?

……~……~~~……~~~……~~~~

网友B:
时间长了,电子元件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长了,电子元件累了

应该是不 这个一般不会写入数据只是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5*24长时间工作挂了?

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C:
海康录像机,支持同轴16头,只支持2个数字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康录像机,支持同轴16头,只支持2个数字头

不是哦 这个现在 已经加了三个网络头子了
现在是13个同轴 3个网络
加入app里 看到有34路 不知道是不可以16同轴+18网 还是只支持总16个
无所谓了  只支持到720p 已经是硬伤了

网友:
这2天我碰到个录像机不保存录像,设置都没问题。给分析下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D:
如果录像机BIOS容易坏的话,应该设计成像华硕那样的插拨式的。

网友E:
看来还是得买工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还是得买工具啊

以前玩固件留下的ch341a 便宜是便宜 但慢得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录像机BIOS容易坏的话,应该设计成像华硕那样的插拨式的。

还好吧  都好多年了

网友F:
有备份吗?发个来试试853649@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备份吗?发个来试试

这个不能发吧  你可以自己备份原来的 数据里边有云绑定

网友G:
估计恢复个出厂设置就能好,不要这么麻烦

网友H:
几个兆的FLASH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几个兆的FLASH芯片

看型号,x128是16Mx64是8M,就是25x64,这个64/8=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恢复个出厂设置就能好,不要这么麻烦

不行哦 手动更新固件也不行 后来心不死编程器写入也不行 这个flash算是废了 但数据都在 能读不能写

网友I:
会是灰尘太多、漏电么?

没遇见过这种SPI FLASH坏的。一般软件也不至于频繁擦写到寿命耗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会是灰尘太多、漏电么?

没遇见过这种SPI FLASH坏的。一般软件也不至于频繁擦写到寿命耗尽吧。 ...

不是 感觉就是通病  这几天搜索了下网上 同样的问题也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