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宝骏560门锁块拆解-探究问题原因

楼主(2025-09-04):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7909-1-1.html
书接上回,旧锁块拆下来后,最近有空拆开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引起的锁乱跳问题。

锁块的拆解就不展示了,打开触点滑轨,应该是内侧的一个滑轨触点氧化了

另一条没事

打开传动机构

之前有人说的齿轮磨损,看起啦没有问题

拆下电机

感觉电机里面也没有事情

综上判断,就是一个滑轨内的触点氧化,但是要自己维修的话,做不到无损拆解,还是花几十块钱买个新的吧

网友:
探索精神值得表扬

网友A:
这是没有办法再复原回去了?

网友:
能无损,只是楼主已买新的了。

网友:
复员后还能用吗?

网友B:
这 弹片触点改成双触点,镀金+润滑油,够用到车报废都不会坏

网友:
可以改成干簧管式就耐用了

网友:
花几十块钱买个新的吧

网友:
这电机碳刷还蛮厚实的,车规级就是不一样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过失灵的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这里面看起来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没有办法再复原回去了?

懒得折腾了,毕竟是车锁,万一开不了,还得找开锁啥的,主要是新锁也就5,60块钱,新的用起来安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没有办法再复原回去了?

清理干净,用胶应该能沾回去,就怕万一不灵,还得拆一次,很费事,不如换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 弹片触点改成双触点,镀金+润滑油,够用到车报废都不会坏

这么良心,厂家容易发不出工资哦,有十年就那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理干净,用胶应该能沾回去,就怕万一不灵,还得拆一次,很费事,不如换新 ...

是的,旧件修好后装回去,还总要操心它哪天又掉链子了,不如换新的不操心了

网友:
齿轮里边居然一点油都没有

网友:
我家310W前段时间刚换,也是乱跳,就是有个滑动触点氧化了,直接换锁块,多多质量是真差,用的原车锁块机械部分和新锁块的电子部分结合。完美修复

网友:
都是一次性设计的,不让拆修

网友:
胶水粘回去。

网友:
车规级,第几次看到这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