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买的艺伟18650自放电严重

楼主(2025-09-04):
TB 不知真假 刮码的 2000mah,便宜 有红包就撸2个,放了有 几个月,到手时 电压基本在3.6V ,现在 再测 低的 1V 都不到了
小电流 充电激活后,测 容量 还好。

网友:
买起不用,放久了就报废。

网友:
不应该啊,正常电压放1年都不怎么变

网友:
你这个批次的可能自放电大,我上次撸了20多只目前看还是可以

网友:
太有钱闹的,我们没钱的都是买来直接使用,根本不可能闲置几个月来测自放电

网友:
废品无疑了

网友:
我几年前偶尔得到的松下的18650电池,到现在都还有3.65V,没充过电啊。

网友:
自放电大处理品

网友A:
自放电大的可以扔了,没用,还不如内阻大,自放电正常的

网友:
你猜为啥刮码刮码的有一批确实自放电特别大,我都用上了才发现。

网友:
我21买的电池,3.7V现在测还有3.6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放电大的可以扔了,没用,还不如内阻大,自放电正常的

确实是这样的,有时候怕电池漏液损坏电器,所以用充电电池来代替碱性电池,但是有些电池的自放电太大了,不到一个月就没电了,电量根本不是用完的,而是自己消耗掉了。

网友:
所以买电池都是拼人品,运气好买到好的,运气不好就GG…

……~~~…!…~~!…

网友:
谢谢分享,品质堪忧啊

网友:
既要又要,哪有这样的好事

网友:
电池就是消耗品,也不保值,没必要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放电大的可以扔了,没用,还不如内阻大,自放电正常的

我手头有一批大洪水灾害的时候泡水的充电宝蓝皮电池,充满后两天就跌到4v,然后一直稳定,一年还有3.8
容量500左右,内阻200以上,准备最大压榨它的价值,30节并联来用

网友:
电流 充电激活后,测 容量 还好  漏电大,只能给手电筒用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有一批大洪水灾害的时候泡水的充电宝蓝皮电池,充满后两天就跌到4v,然后一直稳定,一年还有3.8
容 ...

容量500左右,内阻200以上,
这玩意卖废铁吧,这么大内阻,这么小的容量,充放电效率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