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什么一灯三控这么难用?

楼主(2025-09-04):
现在租的自建房。杂牌开关,还每个房间用一灯三控,配的是普通的三色变光的吸顶灯。结果开灯要中奖,动不动开了没反应,在另两个开几下又能亮。是中间开关质量太差不

楼主:
看到弱电箱里  每个网线头都只用1236  还不压到线皮  就大致晓得是个什么电工了

网友:
线接的不对?

网友:
没看懂说什么。

楼主:
请用过一灯三控的TX指导。
意思是,随机会出现开关失灵,失灵后面前这个开关怎么开关都没用 ,  非按别的开关才能开灯;烦死人。 我现在都想把中间开关跳掉变成双控。

网友:
搜一灯三控的原理图,三个开关一共8种状态,四种开态,中间开关向两侧开关各两条线,交替作为零火,估计是其中一条虚接,所以两种开态失效,建议开始记录无法开灯时另两个开关的全部状态,再做判断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到弱电箱里  每个网线头都只用1236  还不压到线皮  就大致小得是个什么电工了 ...

只考虑当时   不管耐久性的 半桶子水。

网友:
应该是开关线头接错了,重新接控制线

网友:
线接错的可能性比较大,还有就是有可能其中一个开关线没拧紧。

网友:
我感觉是线排错了,或者没用三控的开关,我们家卧室装了个三控正常,但三控开关是真贵
三控的其中一个是必须要用这种多控开关的,不能用双控代替

这是三控电路图,中间需要一个双刀开关

楼主:
现在没动手  估计刚交房时没问题 不然工线哪能结。现在到我手上,三个房间都有一定程度失灵,主卧基本没用,北边用的少的房间好点。估计就是中间开关质量差 接触不良。 我也不可能花钱修他。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没动手  估计刚交房时没问题 不然工线哪能结。现在到我手上,三个房间都有一定程度失灵,主卧基本没用 ...

这点钱在房价面前其实不算啥,看来楼主是要做房东了。

网友B:
以前家里安了双控的,一灯双控,后来改成摇控开关了,只换一个主控开关,摇控开关随意放哪都行!10楼应该正解,楼主的情况应该是中间那一个开关有问题,K2的问题,接触不好造成的。要么就是开关质量有问题。其实现在灯具控制越简单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家里安了双控的,一灯双控,后来改成摇控开关了,只换一个主控开关,摇控开关随意放哪都行!10楼应该正 ...

这东西虽然复杂点,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点钱在房价面前其实不算啥,看来楼主是要做房东了。

就租他一年  破灯 我哪会花线修。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用过一灯三控的TX指导。
意思是,随机会出现开关失灵,失灵后面前这个开关怎么开关都没用 ,  非按别的开 ...

中间开关短接  就是跳掉不用管  双控就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开关短接  就是跳掉不用管  双控就稳

中间开关K2短接 是王道,短接之前先照一张照片,今后不租房子了好复原!

网友:
改成摇控开关,怎么弄都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