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用表表头敏灵度满偏电流测量方法

楼主:
万用表表头敏灵度满偏电流测量方法
维修万用表时,测量值偏低,是电路问题还是表头灵敏度下降问题需要首先判断,而表头灵敏度测量较麻烦,要准备电源,可变电阻、搭线、可变电阻多大适合、是否可平顺滑调节满偏,还要费心准备考虑,很麻烦。为此找到了一个原创的简单办法,工具只需一只mf47万用表或加一电阻,就可测出表头的满偏电流。
首先初步判断表头满偏电流范围。如果用1k档直接测量表头,表头满偏偏出,则表头满篇电流小91uA;表头未偏出,用100档测量,表头满偏偏出的,则表头在91-910uA范围内;表头未偏出;用10档材料,表头满偏偏出的,则表头在0.091-0.91mA范围内,表头未偏出;用1档测量,表头满偏偏出的,则表头在0.91-9.1mA范围内,表头未偏偏出的,则表头在小于9.1mA。
   具体数据的测量:
一是要测量Mf47万用表的电池电压,一般碱性电池在1.6-1.8v之间,碳素电池在1.5-1.6v,镍氢电池在1.2-1.45v之间,不能统一按1.5v计算,要实际测量。有的万用表是两节1.5v的电池,不要搞错,要拆开观察。
二是确定各档中心阻值,万用表中心阻值为万用表电阻刻度线中间位置的读数,1k档为16.5k,100档为1.65k,10档为16欧5,1档为16.5欧。过去的老的万用表中心阻值为22k,请注意观察。
三是测量表头偏转角度。根据初步测量确定的范围,选择万用表相应的欧姆档。以一只科华MF47万用表表头为例进行测量,串了一只10k电阻。待测表头在10v刻度线上是9.6v,则偏转比例96%,测量用的万用表指针在10v刻度线上是5.7v,则偏转比例57%。

四是采用通用公式计算。
表头的满偏电流=(万用表偏转百分比/待测表头偏转百分比)X(电池电压/万用表档位中心阻值)=57%/96%X1.5/16.5k=54uA。表头在在使用中测量值偏低一点,与计算的数值是相符。此公式通过了AI的验证。

网友:
表中间自己加了块电压表???

网友:
你去找@人艰不拆了,借个PA表,拿个干电池,自己手上吐点口水搓一搓当滑动电阻,全部串联起来,测几十微安的表头还能精确到小数点后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