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FC2279量产失败,错误码=18是什么意思?

楼主:
如图,此颗粒上安国可以正常开出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A:
首先换最新版开卡软件再试;
FC3379 的错误码参考(可能不一定准确);

网友B:
个人感觉2279纠错能力一般,他就是上新tlc速度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换最新版开卡软件再试;
FC3379 的错误码参考(可能不一定准确);

意思就是主控烧录多次,不能用了?这就是一芯所谓的熔断机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2279纠错能力一般,他就是上新tlc速度快一点

对付烂片没有芯帮和安国好,但是开卡容易,速度快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主控烧录多次,不能用了?这就是一芯所谓的熔断机制吗

具体不清楚,表里是 3379 的错误码。2279 可能不一样,也或许你上过某些颗粒之后熔断了也不一定,这个要看有没有人遇到过相同的场景

网友:
应该需要用专用软件清除烧录信息,你可以问问卖家

网友:
U2的错误码表格,自行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