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LED灯条问题

楼主(2025-09-04):
前几天发个新飞冰箱照明问题,感谢新飞售后给回复怎么拆,今天把灯条拆下来了,测试一下,有2组不亮,中间灯珠坏了。但发现一个问题,8v电时,2组有坏灯珠不亮,当电压加到9v时,有2组灯珠开始闪烁,把边原来亮的反倒不亮了。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呢?是不是整体灯衰减了?

网友A:
为什么要加12v,是怕电流小了灯珠坏的不够快吗,12v时大概是部分电路击穿短路了,没电流过去自然不亮了

网友:
也许你直接通220伏,你就可以直接换个新的了,就不用那么纠结了;每个电器设备都是有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不能超太多啊,不烧坏才怪

网友:
加12V会不会把原来好的灯珠也搞烧了

网友:
支持楼主实验,实践出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加12v,是怕电流小了灯珠坏的不够快吗,12v时大概是部分电路击穿短路了,没电流过去自然不亮了 ...

用可调电源试了一下,9V开始就闪了,8V2组不亮,在冰箱上就是因为一边不亮,一闪一闪才拆下来的,我用加热板烧一下试试,有一组不闪了,修这玩意伤眼睛啊

网友:
就是灯不行了,这还用问。

网友:
可能电压过高,将原来没坏的烧坏了。

网友:
全部灯珠换了就行

网友B:
先确认led是稳压供电(标了多少v)还是恒流供电(标多少ma),稳压的故障支路可以断掉不用,恒流的故障支路需要补齐不然余下的也要过载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认led是稳压供电(标了多少v)还是恒流供电(标多少ma),稳压的故障支路可以断掉不用,恒流的故障支路 ...

1.5元买了一百个,全换了,正常了

网友C:
买了散装LED跟驱动用了几年多美问题,用做好散热,,我买的圆盘形的。LED也不是这种,如果经常坏,,就要换一种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散装LED跟驱动用了几年多美问题,用做好散热,,我买的圆盘形的。LED也不是这种,如果经常坏,,就要换 ...

对,再坏,原电阻30Ω,加大电阻,降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