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今天帮友仔修一台6N8P真空管前级

楼主:
刚修的,也没啥问题就电源线断了,离谱。拆开看看内部吧。

先来个正面。品牌不详。

搭棚构架。灯丝(左)和高压供电(右)分别独立的变压器供电。

使用的是6N8P双三极管。

同时前级使用直溜灯丝供电。

高压整流使用6Z4整流管。

阳极供电用一个三极管做高压延时,

开路的电源线。

整体线路和这个差不多。

检修完成点亮。

维修结束。

网友A:
这种机子的优点是什么?

网友B:
电子管灯丝供电线路最好采用双绞线,这样可以最大限度避免交流声!

网友:
搭棚还挺工整的

网友C:
这东西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子的优点是什么?

前级,感受一下电子管的音色。不输出功率,必须配合后级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子的优点是什么?

估计是增加失真(美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灯丝供电线路最好采用双绞线,这样可以最大限度避免交流声!

是的,但是它用的直流灯丝供电,所以不用双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有什么用。

别人的我就不知道有什么用,我自己的FU-7单端冬天取暖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人的我就不知道有什么用,我自己的FU-7单端冬天取暖弄

一般人取不起。

网友:
DIY胆机发烧友

网友:
高压 小心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灯丝供电线路最好采用双绞线,这样可以最大限度避免交流声!

直流供电的不用绞

网友:
刚刚制作完人生的第一台6N2+6P1胆机

网友:
不是那个年代的,没玩过。曾经想着买一套玩玩,后来又懒了

网友D:
高压整流使用6Z4整流管,已经就有延时了,还用一个三极管再次延时。

网友:
高级音响的功放级采用电子管,不过目前很少用电子管了!

网友:
电子管前级,简洁的内部结构,怪不得有人自己组装。

网友:
这个玩的就是情怀,好比现在有人开始玩磁带机,要的就是那个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压整流使用6Z4整流管,已经就有延时了,还用一个三极管再次延时。

可以理解为一个LDO,利用管子的G(B)置后与S(C)起到“滤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