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点设计的LOTOR电热烧水杯,修好了再水一贴

楼主(2025-09-04):
昨天拆了那个坏的杯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0002-1-1.html,今天一鼓作气修好了,一分钱一分货,东西还是有点设计感的,起码安全方面做足了功夫。

拆解从底部开始,常规螺丝。

线断了,今天接上,用粗的单股铜线夹扁一点,把温度保险端子和电源线一起夹紧,使劲扯了扯很结实,塞回套管里,复原。

上部微动开关,检测是否盖紧并打开泄气口,上盖有个黄色拨动开关,拨到底,有个卡销凸出来,压紧微动开关并卡住盖子。

底部温度检测探头,涂有硅脂。测量为85k不知道是ntc还是正温负温…

看看杯体,加热盘是焊在底部的

慢慢装起来还原。
烧水正常,28度烧开要5分钟。100度沸腾后延时几秒才停止,哔哔几声后,显示666。盖子开关推到另一边才能拧开,算防呆设计?

发热盘底部有双温度保险,红线那边应该是自恢复的,断线这边就是普通的温度保险管,防止极端情况下失火。有安全地线端子。产品还不错

楼主:
哎图乱了,将就看看吧

网友:
看上去,还可以的。

网友:
安全方面做足了功

网友A:
有谁知道购买铜卡子,搜索关键字是什么?

网友:
安保措施做的到位

网友:
外观和电路都不错,强化了测温安保电路。那个压接的卡子叫对接冷压(管)端子,或可简单点,直接搜索"对接端子",选择你合适的就可以了。

网友:
这类产品的防水防潮是关键

网友:
这杯有点意思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谁知道购买铜卡子,搜索关键字是什么?

并线扣。这种B字形的少,而且合适的压接钳没见过。直接买C字形的,压线钳比较好找,用老虎钳的缺口来压接也行

网友:
这个设计的确还可以,不过线在里面怎么会断的呢

网友:
烧水温度可以设定,值得一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谁知道购买铜卡子,搜索关键字是什么?

这个不用专门买吧,找一个铜铆钉,中空的那种,两条线穿进去,用钳子夹紧就行了呗,实在不行,用铝条也可以

网友:
你确定是666?不是bbb?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用专门买吧,找一个铜铆钉,中空的那种,两条线穿进去,用钳子夹紧就行了呗,实在不行,用铝条也可 ...

感谢你,以及11楼的回复。
铆钉太薄,普通钳子力量不够,即使加焊锡也不太可靠。专业压接的接触电阻小,大电流长期使用,接头不易烧蚀。

网友:
缩小版电热水壶,内部做工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
内部还挺复杂,这线也不活动,怎么还自己断了呢

网友:
热水壶为何瘦高,矮胖才方便倒水!

网友:
不一样的热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