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闲置电源做多协议充电头

楼主(2025-09-04):
低成本利用闲置笔记本电源和12v电源做两个多协议充电头,协议比原装充电头多,就是不美观方便

网友:
这不是二班的不美观,做个盒子+转接也好看撒

网友:
DIY T12 的年代,就有人把笔记本电源壳子敲掉,换更大号的电源壳子,然后就可以塞自己的小板子什么的  图片

网友:
不美观方便

网友:
这个好看的合适盒子,都装在一起。还是可以的;网上那种防水接线盒,电瓶盒子多的是。也不贵。

网友:
起止是不美观,丑的一逼。

网友:
自己用着顺手就行

网友:
伸出来的这块容易磕掉

网友:
把盒子加长一点包进去不就可以了。

网友A:
首先有想法,又能实现,就值得肯定。说别人都容易,可以看出楼主也是花心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有想法,又能实现,就值得肯定。说别人都容易,可以看出楼主也是花心思了。 ...

年龄大了没年轻时的耐心,主打能用不浪费,以前屯一堆零件,直到淘汰还在吃灰。两个协议板加起来不到15,加外壳虽然没多贵,但不一定是最终方案,随缘能用就行

网友:
拆了电路模块放一起

再加个壳子好点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充电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充电模块?

闲鱼上的,两种,一个是车充,一个是20V模块8块左右

网友C:
一直有个想法不知道能不能行
就是比如现在好多手机、无线充电板都支持多种电压输入,但要求什么协议。协议这方面我不懂,但有个想法就是比如支持5V及9V输入的手机吧,能不能直接给个线接上9V电源直接使用呢?有想法,但一直没敢尝试。不知道哪位老师有没有相关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有个想法不知道能不能行
就是比如现在好多手机、无线充电板都支持多种电压输入,但要求什么协议。协议 ...

默认5V都行的通,再上电压就需要握手协议,充电头有很多协议,手机插上的时候相当于互相对口令,直接上就是想绕过口令行不通,那么多手机都不开放就是想卖自己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