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JYL-C91T料理机 搅拌机 榨汁机质量还不错。

楼主(2025-09-04):
整体可以拆成4部分,

电机部分

搅刀部分

透明容器,搅拌杯。

黑色盖子

加入用热水搅拌,这样杯体容易塑料热的变形,强度降低,或者变形变软,出现碎裂。然后卡不上底座,出现漏液。

旋转卡紧的方向是左开,右合

有个小压力开关在底座的上接口边边隐藏的。卡紧才能开机。

我测试了下空载功率160W,可以用可控硅电路降速,调速,调到90W速度比较慢了,和电钻一样的电机。

搅辣椒面不错,就是太细了。感觉成粉了。

楼主:
说是搅拌豆浆,果汁,

我搅拌,切割辣椒,还是挺厉害的,

网友:
从最早的榨汁机,到后来的豆浆机,破壁机,不断发展演变!

网友:
用来打蒜泥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A:
有一个,记得说明书写的明白,不能搅拌干食物啊!

网友:
搅辣椒面不错,就是太细了。感觉成粉了 ------ 串激电机转速高达10000转/分钟,所以粉碎效果不错。缺点就是不能长时间连续工作。

网友:
九阳的东西做工还可以

网友:
省时省力省人工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不断发展改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记得说明书写的明白,不能搅拌干食物啊!

怕坚果伤刀片,密封圈干摩擦,容易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坚果伤刀片,密封圈干摩擦,容易磨损。

一般坚果要泡半天,黄豆

楼主:
严禁加入用热水搅拌,    这样杯体塑料容易热的变形,强度降低,出现碎裂,或者变软变型,然后卡不上底座,出现漏液。

网友:
塑料的,不喜欢

网友:
九阳还是不错的,,,,就是配件贵,,前几年马家买一个料理杯20元。。。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