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液晶更换偏光膜求助(修复完成)

楼主(2025-09-04):
续接上次那篇帖子,示波器液晶屏老化了,撕掉那层酸臭味的偏光膜,发现X宝买的偏光膜似乎有问题,偏光效果并不好,请看下方的视频。

望有更换过的大佬说下该如何购买正确的偏光膜

https://www.douyin.com/video/7546086583003385130

请看第二段视频https://www.douyin.com/video/7546157924838575401

准确的说就是市面上通用的那种偏光膜,安装在这种液晶面板上,人眼看起来感觉颜色“偏淡”就像对比度调低了一样的感觉,好像这种屏叫什么伪彩屏什么的,顺便说一句这种市面上通用的偏光膜用在那种没有背光提供亮度的数码液晶显示屏上显示效果还是可以的,该黑的是黑,该白确实是白,但是这种偏光膜放在这里,我只能说我肉眼看到的感觉,这种屏幕颜色看起来是蓝紫色,结合CCF背光,能够将那种白色出现荧光白那种感觉,准确的说一种是偏向蓝紫色的,另一种是偏向荧光白的,即2种颜色,原装膜对比度非常好,顺便说下,对比的时候,系统内的对比度设置我都是没有调节的

背光内偏光膜也有老化,我只是暂时没拆而已,若找不到外面那层偏光膜,拆了内层的也没用,所以坐等坐等的大神,看看是否还有拯救的可能

请看对比图,已经调整好最佳角度位置

无意间发现3D电影使用的眼镜,右边那片似乎非常合适,请看下图,就是不知道如何购买3D眼镜上右边那种膜,若知道的大神,麻烦告诉下,感谢

网友:
可能角度问题

网友:
显示器上也有偏光膜,二个偏光膜是有一个角度是不透光的。

网友A:
兄弟,你这样搞好象有点刻舟求剑的味道。
首选你是示波器屏要换不是电脑显示器要换膜,你对着显示器比划干嘛?不同显示屏的角度也可能不一样
其次,是你示波器屏要换底偏光膜,你对着显示器正面比划干嘛?
第三,你换的是底偏光膜,干嘛买正面偏光偏?
正面偏光膜和底偏光膜是有区别的,正面的膜比底部的膜便宜很多,正面的膜比底部的膜少了一层银底涂层,早其的万用表因为大都没有背光,所以不考虑背光的前提下,厂家也是用正面偏光膜上再覆盖一层银底纸来代替银底偏光膜,但是如果万用表有背光的话,这种方法不太好用,会影响背光效果,所以有背光的屏就必须用正规的半透银底偏光膜,当然,如果你说对背光效果没要求哪自当别论。
正确用法是你去买专业的半透银底偏光膜,这个膜偏贵,这个膜买回来两面都有一层保护膜,要分清楚哪面是粘贴面,在先不撕保护膜前提下,半透银底偏光膜的粘贴面要对着液晶屏底部,用简单的话说就是屏的底部压着半透银底偏光膜的粘贴面,屏膜要摆正,要分清楚上下,要不然你以后就倒立着看示波器吧。
慢慢旋转半透银底偏光膜,找出最佳显示角度,就是最亮白的角度,画线裁剪,粘贴。

网友:
我一般是在台面放上一张A4白纸,隔绝台面颜色对找角度的干扰,偏光膜就放在A4纸上面,放屏上去压着膜,然后再旋转偏光膜

网友:
就知道耗羊毛,会有好货么?

网友:
慢慢旋转,找对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样搞好象有点刻舟求剑的味道。
首选你是示波器屏要换不是电脑显示器要换膜,你对着显示器比划干 ...

厉害了,你是专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样搞好象有点刻舟求剑的味道。
首选你是示波器屏要换不是电脑显示器要换膜,你对着显示器比划干 ...

学习了,原来还有底偏光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样搞好象有点刻舟求剑的味道。
首选你是示波器屏要换不是电脑显示器要换膜,你对着显示器比划干 ...

你是专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样搞好象有点刻舟求剑的味道。
首选你是示波器屏要换不是电脑显示器要换膜,你对着显示器比划干 ...

标记学习了,原来偏光膜还有这么多讲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样搞好象有点刻舟求剑的味道。
首选你是示波器屏要换不是电脑显示器要换膜,你对着显示器比划干 ...

虽然从没换过偏光膜,但能提前学习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样搞好象有点刻舟求剑的味道。
首选你是示波器屏要换不是电脑显示器要换膜,你对着显示器比划干 ...

情况比较复杂,让我一一道来。

1、使用液晶显示器是粗糙测试,简单的说就是先排除很多人说的角度问题,即45度 90度 180度........虽然不严谨,但是可以看出,原偏光膜和市场上通用偏光膜不一样

2、我知道要换换底偏光膜,但是事情总是一步一步来的嘛,今天刚拆了正面的偏光膜,底部的膜还没来得及拆,并且对比了市场上买的通用偏光膜发现不对,所以后续未进行

3、实际情况是低偏光膜也老化了,前偏光膜也老化了,主要是里面那层酸臭物质腐蚀了偏光膜,个人理解不知道对错,还是那句话目前拆的是正面,底部暂时没拆

4、据查这是伪彩屏,好像偏光膜还不一样。啥也不说了,直接看视频
https://www.douyin.com/video/7546157924838575401

网友B:
被错误的视频误导了,好在自己发现效果不佳。
1、显示器上的膜没有撕掉吧,然后再用一张贴在上面对角度,经过了二次"偏振",无论如何对不出角度来。
2、换正面膜要买正面的,换背面膜要买背面的,不要混用,不要买错。
3、背面膜有银底全反射和半透之分,半透的用于有背光照射的屏。
4、不管是正面膜还是背面膜,膜本身也有正反之分,不要搞错了,特别是正面膜和背面半透膜不容易区分正反。对角度时就不能搞错。
5、对角度前先把要换的膜撕掉,清胶、清洁后用本屏对角度,不能用其它屏来对角度。
6、对好角度后膜上划线或做记号,以方便剪切,尽量无尘,贴到屏上,从一侧向另一侧滚压粘贴,可以防止气泡。

网友:
偏正光是有方向的,按在示波器屏上转动试验,找到显示最好的角度再裁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错误的视频误导了,好在自己发现效果不佳。
1、显示器上的膜没有撕掉吧,然后再用一张贴在上面对角度,经 ...

请看 https://www.douyin.com/video/7546157924838575401

网友:
你的视频咋嘀只说英文,你不会根本不会说中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