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个人体感应垃圾桶

楼主:
5vdc 充电  错插12v 导致烧毁 目前估计主控芯片挂了 但是是打磨的芯片  求助这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
这个不好搞,应该是个单片机

网友B:
不一定烧主控,也可能只是那个SOT23-6和-5电源芯片烧了………

~…~……~!~……~…!~~!!…~

网友:
垃圾桶是小米的吗?

网友:
这要是烧单片的话,就没得玩了,改成普通垃圾筒吧

网友:
你确定是主控烧了?那没得修

网友:
2L竟然能找到,反正也不贵,可以试下哇

网友:
有可能不是主控坏,先检查电源周围原件

网友C:
充电误插损坏,就先查充电电路是否故障,为什么首先针对那个无字主控?它是最后怀疑的对象,再说它看着象单片机,知道了型号,还要烧录程序,程序何来?
不知道你充电插口是什么?大多数是各种USB插口吧?如果是,那家中有12V输出的USB,这本身就是一个误插的隐患。如果充电口不是USB,那就改成USB的吧,USB插口统一对应DC5V,其它电压输出就不要用USB插口了

网友:
不太懂,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烧主控,也可能只是那个SOT23-6和-5电源芯片烧了………

6脚充电芯保护芯片片已换,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误插损坏,就先查充电电路是否故障,为什么首先针对那个无字主控?它是最后怀疑的对象,再说它看着象单 ...

dc圆口的   所以误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搞,应该是个单片机

要烧程序的话 那就完蛋了

楼主:
再考虑 电机控制的”脚芯片吧  目前开机大概率 盖子自动开一下,按键不受控 电机一直供电并发热。绿灯待机灯会闪烁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考虑 电机控制的”脚芯片吧  目前开机大概率 盖子自动开一下,按键不受控 电机一直供电并发热。绿灯待机 ...

根我以前拆的一样,也是插错电源烧的,那个芯片就是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