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LINK监控摄像头日期不能改的问题。

楼主:
型号是TL-ipc443M(P)-2.8 1.0 .  通过poe连接到录像机的。 监控摄像头一通电日期就是2021-01-15,在录像机里面调整了摄像头的正确日期和时间,但摄像头图像里面显示的日期仍是2021-01-15.升级了摄像头最新固件,但仍无效。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解决不了呢?谢谢。

网友:
reset试试咯~

网友A:
这个是录像机时间设置了没保存吧,看看CMOS电池是不是没电了,再不行看看flash,前两天不是有人解决了flash问题导致的无法保存设置的问题么?

~…~…~……~~…~:;;:~

网友:
有没有找对地方。

网友B:
你得调硬盘录像机的系统时间

网友C:
录像机也是TP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录像机时间设置了没保存吧,看看CMOS电池是不是没电了,再不行看看flash,前两天不是有人解决了flash ...

+1,肯定是内置的电池没电了,储存不了时间信息了
看我之前拆解的萤石云台摄像头,主板上有电池。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7078-1-1.html

网友E:
录像机设置了时间后,是不是有个同步设置的?还有就是7L说的,主板电池没电了

网友:
直接进摄像头WEB页面设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录像机时间设置了没保存吧,看看CMOS电池是不是没电了,再不行看看flash,前两天不是有人解决了flash ...

录像机设置也保存并同步了,这录像机共接有2个摄像头,另一个摄像头显示的日期时间没问题。录像机也是TPlink的。CMOS电池是指录像机还是摄像头?flash是录像机里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调硬盘录像机的系统时间

也调整正确了,另个摄像头日期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录像机也是TP的吗?

是的。连到录像机的另个摄像头日期就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录像机设置了时间后,是不是有个同步设置的?还有就是7L说的,主板电池没电了 ...

也同步了,连接到录像机的另个摄像头(也是TPlink)日期就正确。

楼主:
录像机恢复过出厂设置,摄像头也重启过,都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肯定是内置的电池没电了,储存不了时间信息了
看我之前拆解的萤石云台摄像头,主板上有电池。
https: ...

哦,这个有空去拿下来看看,几年前买的了,当时日期就一直不能更改,后来不管也就忘了。今天才想起来要请教大家。

网友:
直接去摄像头里改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