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看看三相瓦特表里面啥样子

楼主:
之前拆看了很精致的三相瓦特表,里面除了几片绕线电阻之外,就一个铁罐子,简单的很,究竟是简单呢还是另有乾坤?好奇驱使又把铁罐子拆开了果然“金屋藏娇”!先是把铁罐顶部2个螺母拆下~闯了祸了!不但罐子没下来,还把那2个螺栓掉进罐子里,在里面哐当响!!就算把4个螺钉取下也不解决问题~~~
无奈翻过表正面,拆表蒙子看看吧

挖去封胶

取下4个螺钉,艰难的揭开蒙子

不得不说这玩意太精密了,密封胶和橡胶条把它个封的十分严实
表针/游丝/机械调零机构/指针偏转止柱……精致的一塌糊涂

取下表盘~表盘背面竟然贴着水银玻璃反光镜镜条,(不像现在贴一条铝膜纸完活)

窥探后面铁罐也没有啥勾连?

无奈还把铁罐左掰右扭,使劲弄下来了(再一次证明大力出奇迹就是一个真理!)

原来那铁罐与表体连接处十分严密,轻易分不开的,铁罐内衬2圈多卷钢片,垫2层厚牛皮纸后又套娃一个铁罐(咋这么复杂呢?)
终于请出了开始卸下螺母后脱落的2根螺栓(若不找出螺栓,任其在脆弱的线圈/游丝上翻几个跟头,整个表至准废了),现在看看所谓“电动式”仪表的构造吧

这2层粗线圈应该是电流通道吧?

这两个银白色的动圈,不知啥材质,多年后的今天还闪闪发光~

这双扇型铝盒子没法打开,里面应该是所谓空气阻尼机构吧?
到这里才确认:得先把表头诸多引出线焊脱,把整个表头铁罐取下来,再卸2个螺栓,才能分离铁罐~装配过程也是先用2个螺栓紧固铁罐和表芯,再装到表壳上,最后焊上引线~表盘~表蒙……
辛亏刚才螺栓掉进游丝线圈缝隙中没再翻跟头,不然次生灾害就大了~~

网友:
感谢那2颗螺栓,感谢LZ!
那个铁罐应该是普通材质的, 内衬估计是矽钢片之类的吧

网友A:
头次见这种表,上世纪70年代的精品,没有看懂这表咋用!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B:
搞不懂,什么原理

网友:
哪位大神给科普科普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不懂,什么原理

三相 磁场叠加,从而测出功率(瓦特)。

网友C:
电动式仪表,可能以前的磁铁工艺不行才用电动式的吧

网友:
好的东西,往往不需要复杂地元件。

网友:
这块表头的做工真漂 亮

网友:
表头都是复杂结构的,只看到表头没有看到表内电路,不知道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
铁罐子屏蔽干扰的

网友:
这是工厂大型配电箱上面的表吗?

网友:
算是机械电功率计吗?

网友:
电压线圈并联在被测电路三端(A相B相C相上)电流线圈则分别从A、B、C引出端串联给被测设备供电端。
工作原理:电压线圈建立的磁场和电流线圈建立的磁场存在相位差,夹在电流线圈磁场中间的金属圆盘感应出的电流,在电压线圈建立磁场作用下就有一个推力,圆盘得到推力方向就是相位差造成的方向。推力大小就是电压高低建立磁场强弱,和电流线圈大小感应出来的圆盘电流大小,二者乘积。也就是电压乘以电流。
1,接入纯电阻负载,电压线圈因为是并联在线路中是感性的,超前串联在线路中的电流线圈90°,获得推力类似自行车踏板水平向中位。
2,接入纯感性负载的话,电压电流同相位不存在相位差(因为电流线圈串联的感性负载也是电压超前90°),表针获得推力类似自行车踏板竖直向到顶位为0。
3,接入纯容性负载的话,电压线圈超前90°,电流线圈所串容性负载电流也超前90°,二者叠加得180°,表针获得的推力为类似自行车踏板数值向到底位为0。
4,接入感容阻混合负载,表针获得推力类似自行车踏板顶底外任意角度,和水平夹角用φ表示,有功部分为cosφ,自行车两个踏板各在正负90°范围,对应单相交流电正负半周,
5,补偿电容少些,把φ拉到接近水平正为最佳,称欠补偿。补偿电容多些把φ拉到超过水平称为过补偿,浪费多的钱买电容浪涌冲击大,不行。把φ拉到0,绝对禁止!电路中电感的电流刚好和电容的电流完全杠上了,电感和电容你来我往,理论谐振电流无穷大。实际电流也很大烧毁线路。
6,三相交流电是每侧120°各3个自行车踏板。若设想6只脚一样大小的踩踏力,就是三相对称。

网友:
内部结构精美复杂,第一次见,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次见这种表,上世纪70年代的精品,没有看懂这表咋用!

木盒内壁有铆钉固定的铝质接线图

三相电线(3根线)按图接入7个接线柱即可(接过单相[2根线4个接线柱]电度表的都知道,说起来简单接起来难~稍有疏忽就“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式仪表,可能以前的磁铁工艺不行才用电动式的吧

测量电学量的仪表以磁电式(电流在永久磁场中受力大小表示电学量大小譬如47型/500型万用表等)和电动式(电流或电压自身磁场互相作用力大小指示电学量大小譬如电力配电盘上的电度表电压表电流表等)为主,前者灵敏后者轻便~~~

网友:
里面还是漂亮的